wincc与数据库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3-08-04):
我是一个工控新手,请大家指点。西门子的wincc怎么通过ODBC与SQL通信,是不是就是在变量管理器上加一个通信驱动WINDOWS DDE,还是OPC。他们有什么区别嘛?还有就是我怎么判断SQL来的是什么数据?!WINCC里面是不是需要进行编程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

网友A:
可以用OPC,直接访问WINCC的数据库也行。

网友B:
大家好!       请问IFIX如何与S7-200连起来?需要那些软件及硬件?    本人刚学IFIX,望多多指教!急。。。。。

楼主:
可以用什么方法将WINCC自己的SYBASE数据库与SQL SERVER进行通讯?!用什么方法才能将SQL与WINCC链接,读取正确。如何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