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各位大虾请帮忙

楼主(2003-08-04):
本人的一松下变频器(0.75KW,220V)坏了,经查后发现厚膜MA2810的2,3,4,脚都击穿了,而且开关变压器主绕组也少断了,水泥电阻也烧坏了,12欧20W的水泥电阻用10欧20W的代换的,更换的后膜为MA2810,修复开关变压器后,变频器电源部分还是不正常,电源部分的开关管是好的。我现在有两个疑点:开关变压器能修复了用吗?厚膜上标的都是MA2810,但它们相同吗?

网友A:
老乡,还有故障哩,仔细查办周围零件和电源部分负载,你的变压器工艺、参数对吗?(匝数、方向),建议换新。

楼主:
老乡,你说的没错,但原装的变压器买不到啊,你能帮忙吗?027-83495710

网友B:
变压器是不是:NAT-A027,我有一个原装的,你也可自己绕!!

网友C(2004-11-26):
有人知道MA2810的管用脚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