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伺服阀,应该怎样配置

楼主(2003-08-04):
有谁知道用AB PLC控制伺服阀,应该怎样配置?谢了

网友A:
首先看你伺服阀的输入信号是什么?一般是4-20MA,0-5V,1-10V 然后选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基本上两个条件 1、上面的输入信号 2、分辨率,看你伺服的控制精度,这个要计算 www.gzat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