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的发热问题

楼主(2003-08-04):
问个很弱质的问题,我用的AD转换器(MAX125)有些总是很热,(有的烫得要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A/D不用的通道应该接地(或者接一个稳定电位),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如果没道理,那是为什么?

网友A:
多通道切换的数据采集卡,通常要将不用的通道接地以避免通道间的相互干扰。

楼主:
干扰俺不怕,怕就怕它发烫。 我在往dsp里烧程序的时候,总懒的把进线接地(总觉得不碍事儿) 等到正常采集的时候,有些板子的数据波动很大,很可能就是AD太烫的缘故。 求救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