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总线讨论

楼主(2003-08-04):
这里讨论一下关于AS-i总线的应用性和局限性: 个人认为AS-i总线距离有限制,不能应用与跨度大的生产线.而切由于其地层的独立性,如果一个客户需要把原来PLC该成AS-i就必须很彻底的把底层环境一下改变.这样对中国这个还不是很富的国家来说,改造经费不一定够.因此很多时候都半途而废了.

网友A:
AS-I的优越在于控制点分散,且每一个区域的点不是好多。AS-I与PLC可以连用,维护方便,安装方便!

网友B:
请教:能否简述一下AS-I系统与西门子之外的PLC的组态例子,相关的通讯方式,帧结构及通讯模块。

网友C:
其实P+F的AS-I系统中就把PLC做在主站中,通过上位机直接进行配置和编程。许多应用领域中AS-I用在最底层,通过网关与上层总线(如Interbus、Profibus、DeviceNet等等)相连。AS Interface的有效范围为100米。使用中继器,系统可扩展到300米,这也是主站与从站之间的最大允许距离。理论上讲,若将主站置于网段的中部,AS Interface系统网络的最长距离可以达到500米。一般的生产线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网友D(2008-11-21):
我如果需要用AS-I输出点带直动电磁阀,每个阀15W,那是不是就带不了几个点了?黄线最高负载是多少?黑线呢

网友E:
黑线是电源啊,可以带的起负载

网友E:
asi看起来很好用,虽说布线成本很低,但是那线缆也不便宜,问过施耐德的,50块1M

网友D:
我看有的资料上说黄线负载8A,黑线也不过10A。那就是说带不了多少功率稍大的原件?

网友F:
as-i总线是基于现场的一种控制总线

网友G(2009-02-12):
我们这有AS-I总线,我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控制柜内线路大大减少,因此布线简洁,查找故障很方便

网友H:
大家如果需要ASI的东西可以找我!德国原装进口!价格便宜!让ASI普及化!QQ364835881

网友I:
AS-i应该怎么读啊?

网友J(2009-09-05):
距离长柜子外的线用普通塑料线就可,柜子内就只能50块一米去买了,其它省下的钱就可用来喝啤酒了

网友K(2012-02-03):
引用 网友L:


/a:si/

网友M:
专业维修
本公司专业维修纺织机电路板、缝纫机电路板、针织机电路板、注塑机电路板、电梯主板、各种变频器维修有需要请联系。
维修热线:(021)37000273

详情访问:www.shdlbwx.com

网友K:
有关ASI方面问题,本人建立了QQ群,欢迎加入 号码为: 214389770

网友N(2019-07-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O(2022-03-27):
这可是好东西,受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