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在国内电力行业的应用现状?

楼主(2003-08-04):
本人很想了解AB、ABB、ROBINCON、SIMENZ、凯奇、佳灵、利德华福等公司高压变频器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在国内电力行业的应用现状,请各位赐教!

网友A(2003-06-05):
由于国内电厂的电网电压目前都是6KV的,而目前电厂改造最多的是送引凤机,泵类负载,一般需要做工频旁路,以便在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切到电网运行。 对于6KV输出的有AB\ROBICON\凯奇、佳灵、利德华福 输出最高只有4160V的有ABB\Siemens,其中需要注意的是Siemens的MV对外称是有6KV的,其实是内部配置了一个升压变压器将2300V升到6000V,大家可以到siemens德国公司的网站上下载其手册。 故对电厂我认为,AB\ROBICON\凯奇、佳灵、利德华福比较合适。 不知对你是不是有帮助

楼主:
shangdong: 非常感谢!

楼主:
谁知道在国内电力行业各高压变频器厂家所占的市场比例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马上要采购用于电力的6KV高压变频器,老板让我尽快作一个市场调查)

网友B:
东芝TOSVERT-MV系列高压变频器采用东芝公司研制的1700V IGBT,有3.0/3.3KV和6.0/6.6KV两个电压等级,容量范围从500KVA到6000KVA,广泛应用于油田、供水、电厂等行业,性能价格比好。如需资料可与我联系,tony_987654321@163.com

网友C:
DFCVERT-MV型高压大功率变频器技术(论文摘要) -------------------------------------------------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在广泛使用的移相整流串联迭加型高压大功率变频装置的主要特点,技术优势和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简单对比论述了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的应用、技术方案等。对国产高压大功率变频技术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主题词:高压大功率 变频装置 应用研究 技术原理 工艺结构 1.概述 目前,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第八位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单位产值能耗太大。我国具有各类风机约780万台,水泵4,000万台,空压机560万台,这些装置又占去了电机耗电的一半以上。由于这些设备一般均采用恒速驱动,每年造成大量能源浪费。在此类负载中,80%左右容量由大中型电机拖动。因此,研究大中容量电机调速节能技术对于我国工业降低单产能耗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轧钢、造纸、水泥制造、矿井提升、轮船推进器等传统工业改造和高速列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中也需要使用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以提高系统性能和生产效率。 最近,美国著名节能公司英福特科技公司注1在北京展示了其最新的TVSS节电技术系列产品。该公司认为,中国能源需求增长迅速,中国目前的节电潜力很大。美国一家专业能源机构指出,中国可能在近几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节电市场最大的买家。而新西兰的一家研究机构通过对中国2000年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网、中国能源协会等的耗电信息统计分析后认为,中国内地节电市场份额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据了解,经过“九五”期间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力供需已达到总量平衡。到去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3.19亿千瓦,发电量13685亿千瓦时,均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电力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用电量进一步加大,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超过能源总量的三分之二,国有企业能源使用占大头。对国有企业能源使用的研究表明,如果将我国现有的过时的设备和工艺立即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来代替,将能源效率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国具备在现有的能耗总量上节省40—50%能耗的技术潜力。据估计,这3000亿元的节能份额中变频调速节电的市场份额将达到约800亿元。当然如此彻底的设备改造是不现实的,这一数字只是作为一个有用的技术参考点。 基于我国目前这样一种用电状态以及未来潜力巨大的节电市场,我们研制生中/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的厂家负有艰巨的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会和挑战: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巨大的机会,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紧跟世界变频器市场的步伐,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为我国的节电产业和变频器市场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2.国际国内主要的变频技术介绍 2.1变频技术的发展起因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电的任意变换,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持续加快,人们更想利用电子技术将固定频率的交流电变换为任意频率的交流电,从而可以满足机器设备的不同需要。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跟不上人们的需要,使得固定频率的交流电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 近些年来,社会技术的发展服从著名的莫尔定理,我们知道计算机的性能服从莫尔定理每18个月提高一倍,同样地人们在电力电子技术上也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技术和新的器件出现。正是因为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变频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最近十来年,电力电子器件已经从大功率二极管DO到可控硅器件SCR,又从大功率晶体管器件GTR 、门极关断晶闸管GTO、MOS功率场效应管MOSFET,再到IGBT以及IGCT、MCT、IPM等,每一次元器件的进步都会带动变频器技术的飞速发展。 八十年代早期,美国RCA公司和GE公司推出新的IGBT元器件之后,就在低压变频领域产生了一次变革。从日本三垦公司1988年第一台低压变频器进入中国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企业才开始认识变频器的作用并尝试使用。当时的年销售量仅在3,000-4,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几乎全部是国外品牌。经过近十余年的推广和使用,低压变频器已得到广大企业用户的认可并显示出它有效的节能效果,品牌也从单一的国外品牌发展到了70余个品牌(其中国产占到40%左右)。 2.2中高压大功率变频器技术简介 2.2.1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 我们知道,现代变频技术离不开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变频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器件和更为先进的控制方法和微电子器件。 70年代以后,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功率晶体管GTR、门极关断晶闸管GTO、功率MOS场效应管Power MOSFE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集成门极换相晶闸管IGCT、MOS控制晶闸管MCT、智能功率模块IPM等电力电子器件相继问世,给我们研制设计和制造变频设备提供了多种选择,也使得研制高压大功率变频器成为可能。 早期的变流设备广泛采用的是普通半导体晶闸管SCR和双极型晶体管GTR。晶闸管SCR器件存在诸如开关频率低、一般只能采用自然换流进行关断、若采用强制关断,则需要比较复杂的电路等缺点。而GTR虽然具有全控功能,且其工作频率也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们为电流控制器件,在大功率应用时,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因此其驱动电路较为复杂,效率较低。由于SCR和GTR的这些固有的缺点,因此现代变频技术一般都不使用这些器件。 现在的变频设备普遍采用的是GTO器件和IGBT器件,因为这两种器件都具有可控关断功能,而且可以工作在较高的电压下,输出电流也比较大。 由于GTO器件具有单个器件工作电压高、导通电流大等优点,目前在牵引调速设备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它工作频率低、保护电路复杂的缺点也限制了它的用途,使用这种器件很难做出高性能的变频设备。 IGBT器件目前是制造各种变频调速装置的主要电力电子器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IGBT器件具有很高的开关频率、在保证器件工作时不发生擎住效应的情况下,其du/dt、di/dt允许达到数千伏(安)/微秒数量级、而且具有驱动保护电路简单易用和较高的工作电压和较大工作电流等优点。但是IGBT工作时的导通饱和压降达到3-4伏,因此功率损耗较大、器件温升较高这些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限制了它的应用,此外,由于器件制造工艺的原因,目前器件的最高工作电压只能达到4千伏左右,工作电流最大达2000安培,常见的IGBT器件的工作电压大约为2—3千伏、电流为数百安培,因此IGBT的使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根据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我们预计几年后变频设备上最有使用前途的电力电子开关器件当数门极换相晶闸管IGCT、MOS控制晶闸管MCT,其中尤以具有非常优异的参数性能的MOS控制晶闸管MCT最具发展潜力。IGCT器件兼具可控硅的优点及IGBT的优点,在10kHz以下高压大功率产品上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是我们研制设计高压大功率变频器企业应该密切关注的。而MOS控制晶闸管MCT器件在形成工业化的产品后将会成为今后变频设备的主流开关器件,其原因是这种器件具有如下优点: a.MCT是电压控制型器件,而SCR是电流控制器件,因此这种器件的控制将会比其它器件简单。 b.具有非常大的电流密度,对于给定的正向压降,MCT具有最大的电流密度。一般情况下,其电流密度为GTR的10倍、达林顿管的30倍、功率MOSFET的100倍、普通晶闸管的500倍。 c.电压、电流容量大,在击穿电压3000V峰值电流1000A时,其最大关断电流密度为6000A/cm2。 d.通态压降小,其饱和压降仅为IGBT的1/3,约为1.1V。 e.具有极高的di/dt(=20000A/μs)及du/dt(=20000V/μs)。 f.开关速度快,开关损耗小(开通时间200ns,可在2μs时间内关断1000V的电压。 g.允许的工作温度高,允许工作温度可达200oC以上。 h.对于恒定的电容值,MCT无米勒效应,因此可大大地简化门极驱动设计,增加门极驱动的可靠性。 i.即使关断失效,MCT也不会损坏 当然,还有功率集成电路PIC以及智能模块IPM也值得我们变频器生产厂家的密切关注。 由于其它器件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成熟,因此目前变频器上使用的主流电力电子开关器件还是IGBT。。。。。。。。

网友C:
高压电机调速技术现状 从现在市场情况看,高压电机调速技术可分为如下几种: l 液力耦合器 在电机轴和负载轴之间加入叶轮,调节叶轮之间液体(一般为油)的压力,达到调节负载转速的目的。这种调速方法实质上是转差功率消耗型的做法,其主要缺点是随着转速下降效率越来越低、需要断开电机与负载进行安装、维护工作量大,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对轴封、轴承等部件进行更换,现场一般较脏,显得设备档次低,属淘汰技术。 早期对调速技术比较感兴趣的厂家,或者是因为当初没有高压调速技术可以选择,或者是考虑到成本的因素,对液力耦合器有一些应用。如自来水公司的水泵、电厂的锅炉给水泵和引风机、炼钢厂的除尘风机等。现在,一些老的设备在改造中已经逐渐被高压变频替换掉。 l 高低高型变频器 变频器为低压变频器,采用输入降压变压器和输出升压变压器实现与高压电网和电机的接口,这是当时高压变频技术未成熟时的一种过渡技术。 由于低压变频器电压低,电流却不可能无限制的上升,限制了这种变频器的容量。由于输出变压器的存在,使系统的效率降低,占地面积增大;另外,输出变压器在低频时磁耦合能力减弱,使变频器在启动时带载能力减弱。对电网的谐波大,如果采用12脉冲整流可以减少谐波,但是满足不了对谐波的严格要求;输出变压器在升压的同时,对变频器产生dv/dt也同等放大,必须加装滤波器才能适用于普通电机,否则会产生电晕放电、绝缘损坏的情况。如果采用特殊的变频电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就不如采用高低型的变频器了。 l 高低型变频器 变频器为低压变频器,输入侧采用变压器将高压变为低压,将高压电机换掉,采用特殊的低压电机,电机的电压水平多种多样,没有统一标准。 这种做法由于采用低压变频器,容量也比较小,对电网侧的谐波较大,可以采用12脉冲整流减少谐波,但是满足不了对谐波的严格要求。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电机不能投入到工频电网运行,在有些不能停机的场合应用会有问题。另外,电机和电缆都要更换,工程量比较大。 l 串级调速变频器 将异步电机部分转子能量回馈至电网,从而改变转子滑差实现调速,这种调速方式采用可控硅技术,需要使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而现在工业现场几乎都采用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更换电机非常麻烦。这种调速方式的调速范围一般在70%-95%左右,调速范围窄。可控硅技术容易造成对电网的谐波污染;随着转速的降低,电网侧功率因数也变低,需要采取措施补偿。其优点是变频部分容量较小,比其他高压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成本稍低。 这种调速方式有一种变化形式,即内反馈调速系统,省却了逆变部分的变压器,将反馈绕组直接做在定子绕组里,这种做法要更换电机,其他方面的性能与串级调速接近。 串级调速电机受转子滑环的影响,不能做到很大功率,滑环维护工作量也大,属于七八十年代的落后技术,工业应用已经越来越少。 l 电流源型直接高压变频器 这种变频器,输入侧采用可控硅进行整流,采用电感储能,逆变侧用SGCT作为开关元件,为传统的两电平结构。由于器件的耐压水平有限,必须采用多个器件串联。器件串联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程应用技术,理论上说可靠性很低,但有的公司可以做到产品化的地步。由于输出侧只有两个电平,电机承受的dv/dt较大,必须采用输出滤波器。电网侧的多脉冲整流器为可选件,用户需要针对自己的工厂情况提出要求。这种变频器的主要优点是不需要外加电路就可以将负载的惯性能量回馈到电网。 电流源型变频器的主要缺点是电网侧功率因数低,谐波大,而且随着工况的变化而变,不好补偿。 l 电压源型三电平变频器 这种变频器采用二极管整流,电容储能,IGBT或IGCT逆变。三电平的逆变形式,采用二极管钳位的方式,解决了两个器件串联的难题,技术上比两个器件简单直接串联容易,同时,增加了一个输出电平,使输出波形比两电平好。 这种变频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采用高压器件,输出侧的dv/dt仍旧比较严重,需要采用输出滤波器。由于受到器件耐压水平的限制,最高电压只能做到4160V,要适应6KV和10KV电网的需要,更换电机是一种做法,但是造成故障时向电网旁路较麻烦。对于6KV电机有一种变通做法,就是将电机由星型接法改为角型接法,这样电机的电压就变为3KV;这种做法使电机的环流损耗上升,国内已经有烧毁电机的事例,有可能与此有关。还有的公司用这种变频器实现高低高方式,使容量比原来采用低压变频器实现高低高方式时大,但是高低高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电平变频器一般采用12脉冲整流方式。 l 功率模块串联多电平变频器 这种变频器采用低压变频器串联的方式实现高压,是电压源型变频器。它的输入侧采用移相降压型变压器,实现18脉冲以上的整流方式,满足国际上对电网谐波的最严格的要求。在带负载时,电网侧功率因数可达到95%以上。在输出侧采用多级PWM技术,dv/dt小,谐波少,满足普通异步电机的需要。可根据负载的需要设计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解决6KV、10KV电机调速的较好办法。功率电路采用标准模块化设计,更换简单,所用器件在国内采购也比较容易。 这种变频器采用低压IGBT作为逆变元件,与采用高压IGBT的三电平变频器相比,功率元件数目较多,但技术上较成熟。与采用高压IGCT的三电平变频器相比,功率元件数目较多,但总元件数目却较少,因为IGCT需要非常复杂的辅助关断电路。 由于整流变压器与功率模块的连线较多,因此变压器不能与变频器分开放置,在空间有限的场合不是很灵活。

网友D:
有没有在电厂应有的数据及有关材料。 请赐教:LLPP-HONG@sohu.com

网友E(2003-08-04):
就市场容量而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数据 那么大的市场容量,就是未来的潜在市场 而市场的发展是用现在的市场的容量所决定的和市场的发展速度决定的 一个是静态数据一个是动态数据 先看市场容量 我们可以从国内做高压的几的厂家来看 罗宾康一年销售在100多台,AB也有多100台,西门子在60多台, 国内的利德在50台,凯奇在20台,其他还有东芝,佳灵,天宠,风光大约在100台左右,如果加在一起430台,估计值可以设在500台 也就是说大约在5亿元左右,那就是说如果一年做到5000万,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台阶,无论在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售上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靠一个些关系渠道和一个简单的销售热情是不可能在这里立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