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讯模块与电脑RS232通信线怎么做?

楼主(2003-08-04):
RDA SDA RDB SDB 分别与rs232转接头的哪些引脚对应? 谢谢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好像不可以直接连接的,要经过很复杂的转换的。

网友B:
买一个232传485,就能给485通讯模块相连接。

楼主:
我是想知道 485ADP 与 232 引脚的 连线图

网友B:
232与485不能直相连,因为电平不一样,引脚定义不一样。

楼主:
不是RS485 是三菱PLC的一个扩展通讯模块 485ADP 与电脑用RS232相连 现在我不知道485ADP 的RDA SDA RDB SDB 端口分别与rs232转接头的哪些引脚对应 ??????????

网友C:
使用三菱的转换器,最好用FX-485PC-IF

网友D:
485ADP不能和计算机的串口直接连,因为前者是485,后者是232,你可以用一个FX0N-485PCIF进行转换,将485ADP的信号转成232的信号。或者你在计算机中装一个485卡,那样,485ADP就可以和计算机直接相连。

网友E(2005-05-23):
FX2N-485-BD为何是4线,如何转为2线?FX2N-485-BD端口有RDA、RDB、SDA、SDB如何连接TX+、RX+、TX-、RX-(RS485/RS232)块

网友F:
我知道,可以的,还很好用.我一直在用的.用在FX1S--20MR上的. 接线图可能到自助区下载.

网友G:
买一个转换器,或者转换芯片

网友E:
同是RS485为何有2线和4线,如何相互连接。标准485是否应该是2线

网友H:
只需要买一条232转485的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I:
485ADP是不能直接和RS232相联的,需经过FX485PLC-IF的转换。你所指的SDA SDB RDA RDB只能和FX485PLC-IF中的SDA SDB RDA RDB相联,还有一根SG也要相联。然后再通过FX485PLC-IF中的RS232和上位机的RS232相连,这里要联两根线,SD-SD RD-RD。

网友E: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RS232转RS485/422的转换块,设备使用的是FX2N-485-BD通讯块,RS232转RS485是2线(TX+、RX+)一条线,(TX-、RX-)是另一条线。但是FX2N-485-BD是三菱PLC的485通讯块,输出有4线,SDA、SDB、RDA、RDB,同是485通讯不知如何连接?有使用过的吗?恳请帮助!谢谢!同时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I:
先接SDA-SDA SDB-SDB 然后将转换块和通讯中的SDA-RDA SDB-RDB分别短接。

网友E:
TO: tianlng: 我没看明白?我用的是TX+接RX+,TX-接RX-,可以接SDA-RDA,SDB-RDB,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