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搞自动化系统省心了

楼主(2003-08-04):
GridWay是北京金证赛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嵌入式网络计算机平台和Linux操作系统自主开发和生产的,基于TCP/IP网络技术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专用多协议数据接入和数据服务的系列综合通信设备。 网络的普遍与流行,带动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采用以太网络架构。GridWay系列产品提供客户在现场接口应用上,一个更有经济效益、更简单易用的联网方案。 通信技术的在不断发展变化,CDPU-GridWay系列产品的实现使这种变化“技术中立”。简单地说,GridWay产品通过集成全面丰富的接口和通讯规约,创建面对用户的完全透明的通信连接,支持任何接口,任何规约,任何数据。利用GridWay的扩展优势,一旦某种新技术投入使用,就立即可以采用并兼容它。 可以把GridWay产品想象成是花生三明治中的花生酱。三明治的最下一片面包是你所要面对的所有智能设备(IED)和其它控制系统,最上一片面包是你自己的应用系统或软件。GridWay通过自身的扩展性和软件变形适应能力,使得你可以接入任何设备和系统,而无需重写或大幅改动你的已有应用系统或软件。 根据不同的应用,GridWay产品包括以下主要型号: 1、 GridWay-ModBus/TCP;Modbus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422/485设备和新的以太网络设备,是目前被采用最多的自动化协议之一。GridWay-ModBus/TCP型号产品可提供多个(4-255个)RS-232/422/485串行端口和三个以太网络端口,提供客户同时支持Master和Slave模式的Modbus/ASCII/RTU (串行) 和Modbus/TCP (以太网) 的Modbus引擎。透过Modbus/TCP (以太网)和Modbus、CDT、DNP等协议的进行转换,可在工业以太网络系统内,顺利地连接所有的Modbus设备,如PLC、DCS、IED等,以及采用其它各种协议的IED或系统,并通过ModBus/TCP协议将数据发送到以太网络上。 2、 GridWay-CDT;CDT是目前被国内电力自动化系统采用最广泛的通讯规约,电力系统大量的新建和改造项目都涉及到CDT规约。GridWay-CDT型号产品提供多个(4-255个)RS-232/422/485串行端口和三个以太网络端口。通过串行端口,Grid Way-CDT可以接入采用CDT、ModBus、DNP 3.0等协议的IED或系统,并通过以太网口,按照CDT规约将数据发送到TCP/IP网络上。它完全满足电力系统各种规模的CDT数据接入服务和远距离、基于TCP/IP网络的数据处理和传输的需求。 3、 GridWay-DNP3;在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和其它电力项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DNP 3.0规约。GridWay-DNP3型号产品提供多个(4-255个)RS-232/422/485串行端口和三个以太网络端口。通过串行端口,GridWay-DNP3可以接入采用CDT、ModBus、DNP 3.0等协议的IED或系统,并通过以太网口,按照DNP 3.0规约将数据发送到TCP/IP网络上。在高性能、高稳定的DNP3.0协议模块的支持下,满足大容量数据处理和远距离、基于TCP/IP网络的数据传输的需求,并自动支持各种情况下、多种配置的DNP规约的接入。 4、 GridWay-101、GridWay-104、GridWay-1801;这三种型号的GridWay产品分别内置IEC 60870-5-101、IEC 60870-5-104、SC 1801(POLLING) 通讯规约。它们都提供多个(4-255个)RS-232/422/485串行端口和三个以太网络端口。通过串行端口,可以接入采用CDT、ModBus、DNP 3.0等协议的IED或系统,并通过以太网口,分别按照101、104、1801规约将数据发送到TCP/IP网络上。通过它们,所有收集的数据都可以轻松转换至基于TCP/IP网络的远距离传输。人性化的配置界面为用户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方便。 5、 GridWay-Mix;这是GridWay系列产品中适应面最广泛、接入功能最强的一种型号。通过对CDPU的硬件的自由搭配和软件模块的可裁剪配置,用户既可以组成支持上述任何一种协议、或CDPU所支持的任何其它通讯协议的单协议通讯网关,也可以组成同时支持所有协议的通用型网关。它提供多个(4-255个)RS-232/422/485串行端口和3-8个以太网络端口。每个串行端口都可以接入被CDPU所支持的任何通讯协议,最多8个的以太网口每个都可以按照以上任何规约进行基于以太网络的数据发送,即一个GridWay-Mix最多可以同时支持与八个主站通讯。通过配置界面,用户还可以在线地、自由更改/选择任意端口的授权通讯规约,也可以更改/调整任意端口的与通信相关的各种参数。另外,GridWay-Mix支持用户自定义协议扩展。GridWay-Mix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级电力自动化系统之间以及本系统内的数据接 在GridWay产品的基础上,提供给用户对各通信端口进行更高级的I/O控制能力,并模块化地配置高级电力应用软件,即产生了CDPU的NDPU系列产品。 NDPU系列在设计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监视、控制变电站/发电厂的所有设备,可实现自动化、IED网关及通讯功能。其功能远远超出了传统RTU功能,特别是在智能性、开放性、多规约、多通信口和强大的处理能力方面是传统RTU无法比拟的。另外它还具有直接连接TCP/IP网络的功能,解决了电力自动化系统数据量大、通讯任务重、远距离传输等问题。 根据不同的应用而配置不同的高级应用软件,NDPU系列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型号: 1、 NDPU-SA;应用于变电站自动化,面向各个电压等级。NDPU-SA提供针对各种工业总线的接入能力,可以采集连接于各种工业总线上的IED、独立的IED,或者下级RTU的各种数据。NDPU-SA全面内置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所需要的各种功能模块,包括AVQC(高级电压无功优化控制)、小电流接地选线、峰谷平控制、HMI(当地人机界面)、站内自动化综合管理、远程诊断与维护、WEB Server、在线组态等软件功能模块。NDPU-SA具备方便的继电保护定值管理功能、报警限值管理功能、符合电力系统操作规程的遥控、遥调操作功能以及各种安全闭琐功能和全面准确的事件顺序记录功能。NDPU-SA提供10/100/1000M的以太网口与主站连接。如果选配视频采集单元,NDPU-SA可以通过内置的数字视频模块,轻松将图像传送到主站,实现遥视功能。 2、 NDPU-DA;应用于配电网自动化子站。NDPU-DA可以通过自愈光纤双环网络或者其它总线接入RTU、FTU、TTU、DTU的数据,全面支持国际国内标准的通讯规约。系统内置全面、高效可靠的DA故障定位、故障隔离和快速恢复供电算法模块,适合于从简单放射状配电网络结构、手拉手环网结构到复杂网格状供电网络多点并发故障的自动故障定位、自动/手动故障隔离、自动/手动恢复供电。系统提供安全、可靠和方便的故障仿真模拟和闭琐功能,可进行全在线配置。NDPU-DA提供10/100/1000M的以太网口与配网主站连接。如果选配视频采集单元,NDPU-DA可以通过内置的数字视频模块,轻松将图像传送到配网主站,实现遥视功能。 3、 NDPU-AVQC;作为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应用于各种规模的变电站的电压无功优化控制。NDPU-AVQC内置基于17区图的先进VQC调节算法,配置简单,闭琐功能齐全。NDPU-AVQC的VQC功能适用范围广泛,既适用于单台主变的VQC自动调节控制,也适用于多台主变的VQC联合自动调节控制;同时,调节参数随意设定,既可用于调节10Kv出线的电压合格率,同时又可用于调节其它电压等级,如35Kv或110Kv的电压合格率。NDPU-AVQC的使用方式灵活方便,既可用于基于采样“大循环”的VQC自动调节功能的实现,也可用于VQC自动调节采样“小循环”的VQC自动调节功能的实现。通过NDPU-AVQC的以太网口,可以与变电站当地功能通讯,也可以直接与主站端通讯。 4、 NDPU-JC;集中抄表控制单元,支持多种接口,多种通讯规约的数据采集与数据传输。 5、 NDPU-D&T(Diagnostic & Training );电力系统通信诊断与通讯规约仿真培训系统,属于CDPU的衍生产品。NDPU-D&T能够提供各种通信接口的接入能力,支持国内外各种标准的通讯规约以及非标准的常见厂家规约,并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可对通信报文进行显示、截取、分析、记录,方便用户对通信信道进行诊断和调试。在仿真模块的配合下,完成用户的仿真培训。

楼主:
难道不是个好东西?

楼主:
正在进入控制领域的工业以太网 几年前,当现场总线大战硝烟正浓时,传统上用于办公室和商业的以太网却悄悄地进入了控制领域。近来以太网更是走向前台,发展迅速,颇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是由于工业自动化系统正向分布化、智能化的实时控制方面发展,其中,通信已成为关键,用户对统一的通信协议和网络的要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Intranet/Internet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企业从现场控制层到管理层能实现全面的无缝信息集成,并提供一个开放的基础构架,但目前的现场总线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应该说,现场总线的出现确实给工业自动化带来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但多种现场总线互不兼容,不同公司的控制器之间不能相互实现高速的实时数据传输,信息网络存在协议上的鸿沟导致出现“自动化孤岛”等,促使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并关注到以太网。以太网有以下优点:   (1)具有相当高的数据传输速率(目前已达到100Mb/s),能提供足够的带宽;   (2)由于具有相同的通信协议,Ethernet和TCP/IP很容易集成到IT(信息技术)世界;   (3)能在同一总线上运行不同的传输协议,从而能建立企业的公共网络平台或基础构架;   (4)在整个网络中,运用了交互式和开放的数据存取技术;   (5)沿用多年,已为众多的技术人员所熟悉,市场上能提供广泛的设置、维护和诊断工具,成为事实上的统一标准;   (6)允许使用不同的物理介质和构成不同的拓扑结构。   至于以太网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实时性能欠佳的问题,已由于智能集线器的使用、主动切换功能的实现、优先权的引入以及双工的布线等,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通过提高数据传输速率,仔细地选择网络的拓扑结构及限制网络负载等,可将发生数据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此外,如Hirschmann公司已开发出一系列加固的、适合用于工业环境的密封和抗振动的以太网器件,如导轨式收发器、集线器、切换器、连接件等;Woodhead Connectivity公司推出保护等级为IP67的RJ-45连接器件。凡此种种,给以太网进入实时控制领域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ARC(Automation Research Company)预测今后Ethernet和TCP/IP将成为器件总线和现场总线的基础协议。VDC (Venture Development Corp.)在1999年3月19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预测,在工业控制应用领域,以太网的世界市场份额将由1998年的8.4%跃升为2003年的22%,是各种总线中升幅最大的。      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些国际组织从事推动以太网进入控制领域的工作,如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正在着手制订现场总线和以太网通信的新标准。该标准将使网络能看到“对象”。IAONO(工业自动化开放网络联盟)最近与ODVA和IDA集团就共同推进Ethernet和TCP/IP达成共识。ODVA(DeviceNet供应商协会)于2000年3月17日发布了一个为在工厂基层使用以太网服务的工业标准。FF(现场总线基金会)于2000年3月29日公布了高速以太网(100Mb/s)的最终技术规范(FSI1.0)。工业以太网协会与美国的ARC、Advisory Group等单位合作,开展工业以太网关键技术的研究。目前1000Mb/s以太网的发展已进入实用阶段,虽然其价格还比较昂贵。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太网进入工业控制领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本文概要介绍工业以太网最近的一些进展,并对今后的展望作一些探讨。      一 在应用层中的进展       1. 封装   众所周知,以太网自身只提供一系列的物理介质定义和一个共享的构架。构架包括物理介质、帧格式和LAN设备数据的寻址格式,即它只提供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Ethernet、TCP/IP则包含IP协议(层三)、TCP或UDP协议(层四),当以太网用于信息技术时,第七层含有HTTP(超级文本传输协议)、FTP (文件传输协议)、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MTP(简单电子邮件传送协议)和Telnet(远程登录)等。但当它用于工业控制时,体现在第七层的是实时通信、用于系统组态的对象以及工程模型的应用协议。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组装称为“封装”(Encapsulation)。TCP/IP支持基于异种操作系统的异种网络间的互联,它是真正的开放系统通信协议,已成为目前国际上进行异种网络互联的事实上的标准。      “封装”是将报文帧嵌入到TCP或UDP的容器中。典型的例子有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开发的Ethernet/IP、FF开发的HSE(高速以太网)、Schneider Electric开发的Modbus TCP/IP。所有这些协议数据在发送到以太网以前,现场总线报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并作为“用户数据”嵌入到TCP/IP帧内,很容易向下兼容到基于以上总线的协议。      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推出的Ethernet/IP,应用了压缩的ControlNet和DeviceNet协议的CIP(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控制和信息协议),如图1所示。      CIP通过“隐性”和“显性”信息提供用于存取数据和控制设备的宽范围的服务。      在发送CIP数据包以前必须对其进行封装,CIP数据包给定一个报文首部(header),该首部的内容取决于所请求的服务属性。      通过以太网连接的CIP数据包包括一个专用的以太网首部、一个IP首部、一个TCP首部和一个封装首部。封装首部包含的字段有控制命令、格式、状态信息和同步数据等,这允许CIP数据能通过TCP或UDP传送并确保在接收方进行解码。      Schneider Electric推出的“透明工厂”,其核心是Ethernet和TCP/IP,封装有Modbus协议的Modbus TCP/IP的模块应用于Memetum PLC。Modbus TCP已成为半导体工业的标准EMIE54.9-2000。      FF的HSE是高效地映像到UDP (用户数据报文协议,一个被认为优于TCP的传输协议,其首部比TCP首部短而简单,只需8个字节,而TCP为长度可变的40个字节)的一个最佳例子,HSE采用Publisher/Subscriber协议,为IEC61158现场总线国际标准的类型5。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现场总线的上层运行或封装有TCP/IP。Interbus就是这种解决方案,它的以太网策略是将TCP/IP报文分割为若干个小型数据包并封装在Interbus的参数通道进行传输,其总和帧协议仍保持不变。这些被分割的数据包将在接收方重新装配从而恢复为原来的TCP/IP报文。      封装方案的缺点是协议的效率低,以太网的首部比用户数据大得多,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开销,因此封装方案只适用于发送大容量的数据信息。      2. 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Proxy)类似于对两个不同通信协议进行转换的网关(Gate-way),但其功能要比后者强得多。代理服务器的主要目标是将标准现场总线网络集成到工业以太网网络,其主要优点是现有的现场总线设备在今后仍能长期使用,从而保护用户的投资。支持这种观点的是由Profibus国际组织发布的Profinet,它包含两个概念,即开放的、面向对象的运行期(Runtime)概念和独立于制造商的工程概念。运行期概念基于TCP/IP、UDP、RPC(运程程序调用)和DCOM,并对这些基本机制进行加强和优化,因而它适合于高实时性能要求的应用领域。工程概念包括建立工程对象模型,它不仅使用户能通过不同制造商的组态工具进行开发,还可以采用分面(Facet)的方法定义制造商和应用专用的扩展功能,因此支持在单个工厂范围集成不同制造商的产品。       3. 实时通信系统   IDA(Interface for Distributed Automation,用于分布式自动化的接口)采用美国California公司开发的位于第四层的NDDS实时通信系统,NDDS是Publisher/Subscriber模式,提供宽范围强有力的应用服务。IDA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基于Web的设备管理。所有现场设备均有其本身的Web页面,包括组态、操作和诊断参数,用户可通过标准的浏览器进行访问。基于XML的设备描述简化了系统的组态,并支持设备的互操作性和互换性。IDA位于工业以太网的第七层,它还定义从第四层到第七层和应用接口(API)之间的通信,甚至还包括应用程序的标准编程接口。IDA集团在2001年的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公布了其技术规范。IDA的模型如图2所示。       二 嵌入以太网的I/O      早在1998年,Foxboro公司就成功地将其Micro-I/A自动化系统中的以太网I/O用于德国Bayer AG公司的氯碱分厂,以太网将所有现场设备、控制器和PC机工作站集成为一个高可靠、低成本的实时控制的信息网络。近年来,一些公司已推出不少以太网I/O产品,举例如下:      (1)Opto 22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提供以太网I/O产品,并不断扩展和改进其产品,如开发符合802.11和802.11b的无线电访问以太网产品和用于管理的SNMP以太网产品;   (2)National Instruments的Field Point I/O能提供现场设备到以太网的链接;   (3)SixNet提供嵌入以太网芯片的I/O模块;   (4)Optimation(Hutsrille, Ala)发布内装以太网的I/O新产品;   (5)Automation direct.com和Omron Electric联合宣布的以太网I/O新产品已面市;   (6)GE Fanuc Automation在2000年的美国国家周上宣告其所有的自动化产品均支持与以太网的链接;   (7)Zonework(Temecala, Calif)推出其第一套产品,声称是使传统的自动化控制器能访问以太网的基础结构;   (8)Action公司的子公司Busware公布以太网的E系列I/O模块,如图3所示。         此外,现在已有嵌入以太网芯片的智能现场总线设备问世,如Schneider Electric的Altivar 58变频器,不仅能连接到本公司的PLC系列,亦能连接到内装有Web服务器的第三方控制器。通过该控制器,还可远程存取Altivar 58变频器的各种数据。      三 网络就是控制器      德国Jetter AG(Ludwisburg, Germany)最近发布的Jetweb自动化系统立意新颖,它是基于100Mb/s以太网的分布式智能控制系统,宣称“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其特点是:(1)类似Internet的结构,对数据的实时传输不需要编程,不需要考虑网络的层次结构;(2)对用户来说,只有一组数据和一个程序,所有数据在网络中只需表达一次,程序和数据均可以重复使用,网络扮演真正服务器的作用;(3)从传感器到工厂管理层,只有一条以太网总线进行直接通信;(4)可连接到Internet,实现整个工厂全球化联网;(5)以太网既是连接到各种智能模块的系统总线,又是连接现场设备的现场总线,内部和外部的通信在此没有什么区别,集线器技术被集成在每个控制器中,通过分配地址空间将内部通信从外部通信中分离出来。      四 小结      Siemens Energy & Automation的网络产品经理Horst Kohlbert说:“嵌入有以太网的现场设备,以及嵌入的Internet服务器不久都将成为现实”。这个预言提示工业以太网即将进入现场控制级。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已有的现场总线仍将继续存在,不太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在现场级,工业以太网能占领一定的市场,但它是否能作为实时控制通信的单一标准,一时难作定论,最有可能的是发展一种混合式控制系统。此外,并非每种现场总线都将被工业以太网总线所替代,如AS-i、CAN,这两种现场总线就应用于二位I/O传感器/执行器而言,无疑是最佳的(AS-i传输4位数据,且总线可带电;CAN最多传输8个字节),还有一些专用总线,如SERCOS (用于数控,控制运动轴,为IEC61491国际标准)、Instabus(用于楼宇),都有其专门的应用领域,均不适宜于工业以太网。另外,易燃、易爆(如化工、制药),以及环境条件恶劣、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应用场合,也不适宜于应用工业以太网。      综上所述,已有的现场总线有它自己的市场定位,将来仍将保持这种状况,或与工业以太网相结合。现场总线不可能为工业以太网所替代,但后者发展的巨大潜力决不容忽视,其应用领域定将不断地得到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