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safearray在delphi中怎么用,求源码!

楼主(2003-08-05):
到OPCItems.additem(...)中间的参数基本上都是psafearray的,有没有delphi自动化接口的client源码啊???或用过psafearray的老大指点一下 beansex@21cn.com

网友A:
begin deleteOPCItems:=MyOPCServer1.OPCGroups.Item(trim(ConnFm.ListBox1.Items[ConnFm.ListBox1.ItemIndex])).OPCItems; ArrayBounds.lLbound:=1; ArrayBounds.cElements:=1; arServerHandles:=SafeArrayCreate(varInteger,1,ArrayBounds); SafeArrayAccessData(arServerHandles,Mypointer);

网友A:
像下面这样使用PSafeArray: procedure TConnFm.D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deleteOPCItems:OPCItems; arServerHandles:PSafeArray; arErrors:PSafeArray; MyPointer:pointer; ArrayBounds:TSafeArrayBound; type IntegerArray=array of integer;

网友A:
IntegerArray(Mypointer)[0]:=deleteOPCItems.Item(trim(ConnFm.ListBox2.Items[ConnFm.ListBox2.ItemIndex])).ServerHandle;; deleteOPCItems.Remove(1,arServerHandles,arErrors);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能将原码帖出来吗???

网友A:
我写的就是我用的原代码啊

网友C:
请教destroyer: 我用delphi 6.0时

网友C:
请教destroyer: 我用delphi 6.0时,出现 undeclared identifier :psafeArray undeclared identifier :TSafeArrayBound 是缺什么库或引用吗? 请指教。谢谢 yang1995@263.net 我才知道不能用单引号,否则不能发表。笨蛋

网友D:
DELPHI中引用如下: pSafeArray:就不会出错了. uses Windows, ActiveX, Classes, Graphics, OleServer, OleCtrls, StdV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