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如何用一个定位器控制两个气动执行器

楼主(2003-08-05):
现有两个百叶要求开度之和为100%,想用一个定位器控制两个气动执行机构,能否实现?本人做过实验,用两个气动执行器(一个带电/气定位器,另一个不带电/气定位器),将带电/气定位器的输出气源分成两路供气,通气后,不带电/气定位器执行器只能全开或全关。请有兴趣的同行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5-27):
用两个气动阀门定位器,一个电气转换器,可以实现。

网友B(2003-08-05):
可以实现,用一个双作用定位器,把它的两路输出分别接在两台执行机构上,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两台执行机构都是同一型号的都是反作用(气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