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数据采集的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03-08-05):
小弟初涉数据采集 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 我买了一众人的PS-2108采集卡 是32路AD,4路DA,接口引脚是37针的 我要采集和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这个是两跟线(正、负) 而那采集卡接口是一个通道对应一路AD、DA就只有一跟线可以接通啊 那我该如何接线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先查 manual, 看能不能设为 Differential (AI+, AI-) mode. 您应该是要用这种模式吧! 您说的 32 channels 应该是 Single-End (AI, GND) mode. 通常数个 AI channels 会共用一个 GND.

楼主:
to GaryLin: 谢谢您的解答! PS-2108采集卡是众人93年设计生产的 那说明书都是很旧的了。 我找了好象没有什么Differential (AI+, AI-) mode 他的32 channels 应该是 Single-End (AI, GND) mode 这样的话是不是两根线(对电流信号而言)的负端该接那个共用一个 GND是吗?

网友A:
听说将 AI- 接至 GND 也是 OK 的, 但是抗干扰的能力就比较差了.

楼主:
现在知道了,对于电压输入和输出,其负端共用GND 一般卡的AD都是电压输入 DA如是电流信号,多功能采集卡则专门还有供电流信号的端子啊 所以问题知道了哦

网友B:
电流信号输入的话用高精度电阻转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