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使用过北京的众人牌PS-2108数据采集卡?有问题!

楼主(2003-08-05):
我们明天将买一块北京的众人牌PS-2108数据采集卡(带A/D、D/A)的 因为资金有限,所以买了国内的卡,毕竟便宜几倍哦 我本想用组态王结合PS-2108使用的 但是组态王不支持该卡的驱动 所以可能需要自己用VC编程了 我以前没有涉及过这种和硬件打交道的编程 不知道有没有兄台使用过该卡啊? 请指教一下 谢谢!

楼主:
李侃斑竹 难道连你也不知道吗?

网友A:
北京众人是国产数据采集卡厂商中的老牌子了。PS-2108应该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卡片,直接读写板卡的I/O端口就可以了。我想PS-2108的说明书上肯定会有读写I/O端口的说明和例子。另外,板卡也应该会带Windows下的DLL驱动,这样就不用自己重新编写驱动了。

网友B:
用Windows98的话,可以用VC直接inport / outport (_inp, _outp). 如果是Windows2000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原厂没有提供驱动,就要找一些相关的软件,或是自己编一个驱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