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VC 程序 问题

楼主(2003-08-05):
使用研华pcl 724,采用vc编程,编译通过,但执行的时候提示有问题,具体是一块内存区域不能为写,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用的是pcl731数据采集板,也是用的vc编程。开始时也碰到几个内存区域不能正常读写,发了我一定的时间才解决。如果你愿意把源程序发过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A:
我的信箱是bo_sheng@163.net

网友B:
这类问题, 通常是 pointer 有误, 或是 buffer 尚未 allocate, 或某个 object 尚未 initialize, 所以 access 到不该存取的地方. 对这些 pointer 多些检查, 应该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指针越界什么的. 可以找个Bounds Checker调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