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DAQBench控件用法?

楼主(2003-08-05):
使用DAQBench中控件DBRead读数据库时候,我想求出数据库中某一列的最大值、第一个纪录值,最后一个记录值都应该怎么写函数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DBRead只能将数据库中的一段数据读出来,是否可以全部读到内存,然后判断?

楼主:
如果该列是自动编号的X_id呢,也是不能直接找出她的第一个纪录的id,和最后一个记录的id么?

网友B:
你有软件序列号吗,给一个。

网友C:
吼吼,李版主要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