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车床电机

楼主(2003-08-05):
请教:我单位有一车床加工一平面转速太快,我现在用一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可否;

网友A:
可以,考虑精度选择合适变频器

网友B:
要考虑一下电机散热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用在机床上,要考虑启动转矩,频率精度,必须要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否则加工零件时电机的转速波动很大,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C:
同意无名观点,建议采用A-B1336系列变频器,同时注意电机散热问题.可联系我司:上海华章电气公司021-54902218 13564718284 QQ:89709245 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D:
我公司是生产变频器的厂家。全系列都是矢量。0755-83443303-803

网友C:
如果有这方面的技术需求,请联系我!我做过机床厂的配套。 联系人:吴明 电话: 025-8711931-8212 13951896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