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的问题??

楼主(2003-08-05):
大虾们帮帮我,GP的人机界面出现: FONT DATA NO SETTING DOWN-LOAD BY LOADER 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楼主(2003-06-27):
没有人知道吗??? 哎~~~~没有一个高手吗???

网友A:
发文件过来吧,我可以看看设置情况,或者我来作试验

网友B(2003-08-04):
强制系统传送一遍

网友C:
这是FUJI人机界面的提示,只要重新输入程序就行

网友C:
transfer setup 里send information 中前两项都要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