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的一个控制方法,不知能否实现?

楼主(2003-08-05):
怎么实现一个圆盘仪表的指针旋转两秒然后停止1秒,然后在旋转三秒秒再停止?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该怎么控制?请高手给点指示,虽然在高手看来很简单,但是也请不吝赐教,提拔小弟升个层次!恳切等待您的指教!

网友A:
把你的信箱写一下,我会做个小例程发给你。

网友A:
windeshengming@yahoo.com.cn 是不是你的信箱?

网友B:
开物2000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画面还漂亮。组态王的服务太差了。市场搞得太乱。建议更换组态软件。我的mail是lj0546@sohu.com

网友C:
回复:招财鼠; 1、说话做事要有依据。 2、不要因为你的言行影响你们公司的形象。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我不是开物的人,难道我说说我的体会都不可以嘛?组态王难道这么霸道嘛?

网友C: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楼上兄弟是天津优利控科的?[http://ylk.cvtbi.com] 好像我们还是合作伙伴哩。 那我们就应该更好地问我们的用户服务,是不是。 如果我们有合作的不到位的尽管提出来,我们有良好的客户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