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 API串口通讯求教

楼主(2003-08-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用win32API实现串口通讯程序时,碰到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用我自编的程序读写串口时,总是出现超时错误,可是我采用串口调试助手(V2.2免费软件)进行测试时,没有问题,能够进行正常收发。奇怪的是,当我采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发后,采用我自己编的代码也能进行正常的数据信息收发。 我估计是我的某些串口属性设置有问题或者其他别的问题,可是我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或者有相关进行的朋友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会受上次通信程序所影响的因素, 可能有 Timeout, RTS setting, Break...; 您可以先往这方向查查!

楼主:
GaryLin,您好: 您所说的Timeout,RTS setting我都查了,没有问题,可是我不知您所说的Break针对的是什么,:),对不起,劳驾您给我指点迷津。再次感谢!

网友A:
ClearCommBreak()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evio/base/clearcommbreak.asp 不过, 仔细想想, Timeout and Break 应该在 open com port 时就会被重设才是. 另外, 您可以参考下列 link... Communications Functions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evio/base/communications_functions.asp Serial Communications in Win32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nfiles/html/msdn_serial.asp

楼主:
谢谢GaryLin,我依据您的思路找到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