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3-08-05):
请教各位一个小问题:有没有哪种采集卡能够单独设置采集卡的通道,采集开始时,先一个通道采集,当触发条件满足后在启动其余的通道一起采集? 谢谢!

网友A:
没看到有这种功能的卡. 不过有些卡可以设置触发,当触发条件满足后可以把所有的通道一起采集.而且可以保留触发前的信号.

网友B:
你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