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控制问题

楼主(2003-08-05):
使用HONEYWELL TDC-3000系统,现场富士仪表。最近有几个点经常自动从自动控制状态变为手动状态,且无记录。这几个点的输入均在同一高电平输入卡,输出均在同一输出卡。对输入输出卡更换后,仍不能解决问题。请有关高手相助,谢谢!

楼主(2003-02-25):
补充说明:FTA,AI也更换过。

网友A:
可以从程序方面考虑,一定有漏洞

楼主:
这是几个单回路控制或串级控制,称序方面无问题。

网友B(2003-04-21):
sequense system 有无问题,AI AO DI DO 检测与确认

网友C(2003-07-13):
have you checked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se points,there is a parameter badctlop...maybe it has been selected for the shed_hold,you can try!

网友:
检查查询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D:
please give me the detail i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