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Modicon系列PLC的优缺点(Quantum/Premium/Momentum/Micro/Compact/Neza)

楼主(2003-08-05):
我需要一款PLC应用于水处理

网友A(2002-12-04):
Modicon的PLC从性能上讲是挺不错的,只是价格稍贵了点,不知道水自动化方面的利润情况,Modicon的PLC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各位老大,帮帮忙吧!~~ 我很急阿。。。。。。。。。

网友B(2003-05-04):
quantum和premium优于同档次的其他plc, micro 适合小点数多模拟量的场合,环保,空调很合用 neza是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 在14,20,30,40很有优势, 功能比较简单,但价格便宜,还有一个好牌子 要是您想知道更多的话,打这个电话,找我好了 ,我姓曹 0510-5874592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140系列的 双机热备的 巧了也是水处理 价格是贵了些 不过还算好用 要是您想知道更多的话,打电话,找我 ,我姓李 0432-6189065

网友D(2003-07-25):
请问各位:concept2.5版本是否只能在一台PC上安装?

网友E:
谁有TSX-17系列PLC编程软件及编程电缆

网友F(2008-06-16):
concept2.5版本可以在多台PC上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