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机热备的产品

楼主(2003-08-05):
简单总结一下,双机热备产品的种类。 1.西门子: S7-400H和S7-400FH。硬件热备,同步扫描。 S7-400和S7-300。上位机软件热备。西门子自己叫软件冗余。 尤其是CPU-315 2DP和CPU-315F 2DP用的最多。 注意:2个S7-300要实现软件冗余,上位机必须用WinCC+WinCC冗余软件包。 2.施耐德: Modicon Quantum。最经典的双机热备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热备产品。 型号最齐全的热备产品。硬件热备,同步扫描。 TE Premium 。需加载温备软件,可实现软件级别热备。上位机用那一家的都行。 (当然,虽然WinCC支持Modbus,但是用西门子去支持施耐德软件热备,想都别想!) 3.GE Fanuc: S90-70。硬件热备,同步扫描。功能强大,甚至可实现三种热备或三机表决系统。 S90-30。软件热备。需加载热备软件 Max ON。自家的Cimplicity 对S90-30的软件热备 支持最好,当然,iFix和Intouch支持也很好。只是不知国产组态软件支持怎么样。 注:在软件级别的热备系统中,用S90-30的效果和性能应是最好的。 4.三菱: Q4AR。可以实现硬件级别的热备。但是,产品型号单一,成本也不低,加之用户认可度 不高,正在逐步推出这片市场。 Q。从过去的大Q (QnA)到现在的小Q都可以实现软件及热备。不用额外的热备软件。 需自己编程(不难)实现。通过判断标志位来实现切换。 注:这是成本最低的热备方案,也是性能最差的方案。我甚至想把它叫双机冷备。 5.Omron: CS1D。新秀。硬件热备。同步扫描。速度应该是除了Quantum之外最快的了。 CVM1D。老型号的双击热备。硬件级切换,同步扫描。 需另外注意的是:双机热备一般是要求用在较重要的场合,这些场合停机的成本很高。 所以才会要求双击热备。 欧美的产品在这一领域应用很多。日本的产品用的很少。 硬件级热备都是同步扫描,切换时都是从断点出开始扫描。 以前见某网友的帖子说西门子全部都不是同步扫描的,也就是说西门子没有硬热备, 只有软热备。这多是因为他见别人用S7-400做的软热备比较多的原因吧。 另外有一个重量级的厂家没提到。这是因为本人对Rockwell_AB的产品不熟悉。 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帖。

网友A:
楼上的朋友真好!

网友B:
不错 我正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补充一些: 1.硬件级的热备,切换时间一般在毫秒级。 (没有象有些厂家吹嘘的那样在微妙级) 2.软件级的热备,切换时间一般在1-3秒。 GE S90-30一般不到1秒。 注意: 以上所说的时间为典型值,具体时间跟I/O点数的规模、程序的长短、 I/O扫描周期的长短等有关。

网友C:
qiaopeng1231,交个朋友,我工作12年,熟悉MODICON QUANTUM、SIEMENS、GE、OMRON、ifix、INTOUCH,和你一样不熟悉AB,只用AB投标,但没有做过工程。手上有一些文字或电子版资料,SIEMENS 200多个授权(在一张软盘上),AB的一些权,INTOUCH的LISENCE等等,有空回MAIL。

网友D:
写的很好,俺一直希望有高手对此作出指点。

网友E:
我来补充几句 AB的双机热备产品有SLC500,CONTROLOGIX两种系列都是硬件冗余,功能强、速度快

网友F:
高手!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G:
AB所谓的双机热备也只能做到机架与电源冗余,无法做到CPU双机热备,这个问题我曾经咨询过AB的工程师,不知楼上的双机热备如何理解?

网友H:
A-B的冗余有SLC 500 CLX PLC/5 所谓的机架冗余就实现了CPU冗余,入使用冗余的通讯模块 则实现了I/O网络冗余,电源冗余需另外配置,作为系统的补充,提高可靠性。 给为 大xia 有需要交流的可以找我。hank_zhou@263.net

楼主:
再补充:各家的热备机型形式上有很大差异。 日本厂家如三菱和欧姆龙,热备的2个CPU和2块电源是在一个 机架上的。而欧美的是分开为2个机架的。 三菱Q4AR,单机架,CPU及电源双备。通讯网络也可以冗余。 机架上不可插I/O模块。 I/O模块全部插在另外的机架上。 厂家的表态:可以热插拔CPU机架上除了A6RAF外的任何模块。 I/O模块不支持热插拔。(因为I/O模块是QnA系列的普通型) 欧姆龙CS1D与CVM1D也是单机架实现热备的,CPU及电源双备。 也可以实现通讯网络的冗余。 I/O模块可以插在CPU机架上去,但我还是建议您最好把所有 的I/O模块放到另外的扩展机架上去,不要插在CPU机架上。 厂家的表态:可以热插拔CPU机架的CPU模块和电源模块, 若网络通讯模块是冗余的,也可以热插拔,其他模块,尤其 是热备模块(双机单元)最好不要动。 I/O模块支持热插拔。但是不建议热插拔。 施耐德Quantum,双机架完全独立,每个机架上的CPU、电源、 通讯、热备等模块均可以热插拔。 I/O跟CPU不能放在同一个机架上,除非你不作热备,做单机 可以放在一个机架上。 I/O模块完全支持热插拔。据说还支持I/O模块的状态记忆, 更换模块后可立即将模块的映像区数据复制到模块上去。 就是说,你拔模块前是什么状态,那一位开,那一位关, 更换模块后,状态马上回复为插拔前的状态,不会全复位的。 不过我从未尝试过带电插拔。那一天没事做试一下(^_^) 西门子S7-400H和400FH,热备的两部分是完全独立。 意思是说,可以分成2个机架,也可以放在一个机架上, 但那个机架在电气回路上是完全独立的,就如同2个机架。 可以对任何一个机架的任何模块热插拔。 I/O模块(ET200系列)是否支持热插拔不清楚,不敢乱说, 有兴趣的人请咨询西门子技术工程师。 GE S90-70的情况同Quantum。我就不多说了。 所有软件级热备的PLC产品一般都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选购一款产品前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是 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的。

网友I:
qiaopeng1231 兄: 西门子的I/O模块(ET200系列)也是支持热插拔的。 这一点西门子比教好。 AB的就不行没西门子的好

网友J(2004-06-12):
ET200M能热插拔。

网友K:
AB的同样能热插拔。

网友L:
其实软件实现热备,切换速度与通讯传送介质有关系,比如采用的是总线还是串口,其他产品如何实现我不知道,但GE-9030采用的是GENIUS总线,通讯间隔在毫秒级,切换速度也在毫秒级别。经过我使用了解GENIUS总线特点,解决了数据同步方法,通过梯形图完成热备功能,当然或许不如MAX-ON安全。不过测试的确实现热备功能,并可以和CIMPLICITY无缝结合。不过切换条件或许还不完善,现在做到当前主PLC停掉(包括断电或其他情况),备用PLC检测与主PLC通讯失败与I/O通讯正常切换,当然可同步数据没有限制取决于寄存器数量,但切换速度和数据同步周期有关系。

网友L:
希望能介绍其他PLC热备实现的具体方法

网友M:
如果谈到双机热背系统的速度,大家何以查看GE FANUC的PACS系统,应当说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CPU采用PIII/700MHZ,同步模块之间的传输速度为170MHZ. 需要资料的,请联系.

网友N(2004-08-25):
请问楼主双机热备系统,哪个性价比比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