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Schneider Micro间的通讯

楼主(2003-08-06):
请教各位大侠:     现有一工程,原用一台S7-200与8台S7-200通讯,现要进行改造,因关系到好几家公司,现系统为一台S7-300作主,8台S7-200作从,另有8台Schneider 的micro系统PLC,也要和S7-300通讯,能否实现以上方案。怎样实现?怎样比较经济?     还有,S7-300还要作主站,与另外的4套PLC主站、两台上位机等一起构成全厂网络,能否实现以上方案?      谢谢!

网友A:
S7-300和S7-200可通过PROFIBUS总线通讯,和MICRO则可通过MODBUS通讯,至于几个主站和上位机的通讯可以通过以太网实现。

网友B:
统一上以态网,绝对没问题!(plc 推荐厂家 010-62548589)

网友C:
理论上全上以太网是最佳解决方案。 tianrf是不是西门子北京技术支持? 西门子的以太网做过自己的扩充,互联互通应无问题, 但支持的站点数有限制。 另外Micro目前上以太网能行吗?

网友D:
还是听丁喜的吧,这个方案最可靠。

网友A:
MICRO上以太网当然没问题,只要添加TCP/IP以太网模块TSXETZ410就行了(只适用于TSX37-10/21/22 PLC),如果换成TSXETZ510还可以有集成的8Mb Web用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