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为什么我编写的采集卡DA、AD程序总没有结果呢?

楼主(2003-08-06):
给为老大,我买了众人的PS2108卡 这个是最简单的8位卡,我编写却AD、DA都没有取得数据啊 怎不知道怎么回事哦 以下是DA通道的程序,其中基地址是100H _outp(0x101,50); // 给数据 _outp(0x102,1); // 选通道 但是我不管送什么数据在DA输出端(设置为4-20mA信号)都没有变化啊 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这块板卡是 ISA bus 的吗? Address 好小哦! 1. 直接 I/O, 这在 Windows NT/2000/XP 下是不予许的. 2. 请检查 I/O address 是否有跟其它设备冲突. 3. 请检查板卡上的 I/O address 设定是否与您 access 的位置是一样的. (Hardware & Software 的设定要相同)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使用的是98系统。 我检查了我的工控机,其IO地址在100H--xxxH一段没有被使用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与其他设备冲突(其实也没有其他硬件设备了) 至于板卡的基地址是PS2108卡自己根据拨码开关设定的 一般的采集卡却省的都是100H啊 所以我真不知道到底哪儿出现问题了哦 郁闷死了啊!

网友A:
1. 通常都是先选择 channel, 然后才给数据. 2. 若是透过多工器处理多通道, 通常也需要数十个 us 的 settling time (delay). 待其状态稳定后才作数据的输出/入.

楼主:
我曾换成先选通道后给数据也不行(如下): _outp(0x102,1); // 选通道 _outp(0x101,50); // 给数据 也做了加时间延迟,如下: Sleep(100); // 延迟100ms _outp(0x101,50); // 给数据 Sleep(100); _outp(0x102,1); // 选通道 Sleep(100); 可是还是不行,郁闷啊 所以今天一气之下把卡退了 然后换成北京中泰的PC6320 这个有软件(dll库)支持,也可以使用组态王 希望这次能行 不然导师非杀了我不可啊!

网友B:
众人那块卡是不是把通道、数据送完后还要发一个输入触发呀? 有些卡是这样的。 希望你中泰的卡可以用了。 他们的技术支持不帮忙吗?

网友A:
DAC 也要 Trigger 吗? 少见耶! 一般都是 ADC 才要 Trigger 的说! 另外, 有些卡需要先 enable 才行(写入某个offset)!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我用中泰的PC6320用同样的编程方式就OK了 这样看来是众人的卡坏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我没有弄明白啊 一般8位的卡不需要什么触发,enable之类的 毕竟功能少精度低哦 象12位、16位的可能就需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