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1710测不到负电压该怎么办? 用电池作信号源,正极可以,负极却不行,请问怎么办?

楼主(2003-08-06):
(无正文)

网友A(2003-07-01):
用两个电池串联,把串联点引出一条线作为OV线,另外两头就分别是“+”,“-”极。

楼主:
您好!首先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明白,不是差分输入,是单端输入的时候呀。 我想能不能在单端输入的时候测量电压:正极接AI,负极接GND或者正极接GND,负极接AI,则应该是显示+1。5V和-1。5V,可是实际上只有正接的时候显示1。5V,而反接显示零。 如果出现上述这种情况,用户使用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正负极的情况下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显然不完全正确,请邦邦我,万分感谢!

网友B:
看看板卡是否设置成单极性输入量程,设为双极性即可。

楼主:
不行啊设成以极性也不行只能显示正值, 负值一律为零的,愁死人了。

网友C:
设成双极性也不行??

楼主:
是的,设成双极性也不行的。

网友D:
问问研华技术支持.

网友:
是不是什么二极管坏了?

网友E: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F(2003-07-31):
如果你采用的是单端的接线方法,双极性的量程范围,则应该是干电池正接反接分别为+1.5和-1.5。我试过。不行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