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3-08-06):
本人正在做一个恒压供水的变频控制系统,一台工频泵加两台变频泵,虽然是很成型的东西,当时我以前从未涉及过这方面,请各位好心的大虾能帮帮忙,把这方面资料发到我邮箱,或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叫我这个小辈少走点弯路,先谢过了! Email: wrj610@163.com

网友A:
一台工频泵加两台变频泵?有没有搞错,我看是一台变频泵加两台工频泵还差不多。

网友B:
那么简单的一控三被你折腾的乱七八糟,一台变频\一个压力变送器\一个小PLC\几个接触器,空开.不就行了吗.有问题找我,QQ:89709245 TEL:021-54902218 13564718284 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C:
还要什么PLC?还要什么接触器? 直接一个三垦恒压供水基板就完全搞定 SWS。 有问题找我:13818778494

网友D:
干吗要用PLC啊,三菱的F540不是就行啊,55KW以下可以一控四

网友B:
听见小日本就烦烦烦烦操

网友A:
华为的TD2100还是不错的,不妨一试。

楼主:
华为的TD2100还真的是不错,不用PLC,自己全搞定,楼上说的不错,不过,我想知道,水压恒定值是通过变频器哪个参数设定的!三肯的供水基板我到是没听过,那东西省钱么\?

网友E:
“ alan_sw: 2003-8-5 16:46:00 --------------------------------------------------------------------------------    还要什么PLC?还要什么接触器? 直接一个三垦恒压供水基板就完全搞定 SWS。    有问题找我:13818778494” 各有各的方案。小功率用华为的是不错的。用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有用,PLC+变频的(好处,对于大型设备,可以与人机界面通过串口相连,做的好的话,比恒压供水基板要高档,且技术含量要高,可以用变频内部PID)。用恒压供水基板+变频也行,用的是外部PID,变频工作在开环。 各有千秋,对功能要求不多的,可以用LOGO,EASY等智能继电器控制,成本也很低。目前有的变频内带控制TD2100,许多失量变频器通过自生的PLC设好参数一样可以完成恒压供水(如ABB的ACS600,ACS800,KEB的F5等等,要求可编程继电接口要多)。一般不带内智恒压供水变频器的其价格极低(既风机水泵类,TD2100型价格也不偏宜的),就要另配PLC或恒压供水基板(恒压供水空制器)前者成本低,但得会PLC编程。 三肯的我见过,但恒压供水不用交流接触器我没见过,不知怎样控制,一拖多的东西,三肯的真比世界上的其他变频牛吗?是不是外星人造的,但我却看到过三肯的坏了,连厂家找不到的事。时过境迁,小日的东西已日落西山,恒压供水用的日本变频器在新疆已没市场了。都让国产,西门子,ABB占了。

网友F:
可以用依托专用的F系列的变频。有以下几点功能。1 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2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3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4 启动速度快,力矩大。5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6 多样速度指令跌加。联系电话13510379353

网友G(2008-08-11):
各位用富士,三菱的找我,QQ:854785730

网友H:
用DB-2100呀!!!一控循环软起!!

刘经理:13911093205

网友I:
请教3楼的朋友:我也是经常使用三肯变频器和其供水基板,大部分是一拖二,同时供水、循环启动。在系统用水量很小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请问你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J:
可能是管道漏水啊   变频器不是有睡眠频率吗 可以停机的 除非压力一直打不到

网友K:
华为的TD2100还是不错的,专用的

网友L:
TD2100出现3相无输出是怎么一回事?????今年TD2100卖的几台都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M(2009-02-07):
请教:用TD2100恒压供水,实现如下功能:1#清水泵变频运行,当外界用水量大1#清水泵增频至50HZ时仍不能满足压力,则1#清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随即2#清水泵投入变频运行,始终维持设定压力。请教接线图及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N: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诚招代理商。http:www.sajbp.net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管道漏水啊   变频器不是有睡眠频率吗 可以停机的 除非压力一直打不到

满足这个压力到达要求可不是那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