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SM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3-08-06):
求教王老师: 本厂现在准备使用韩国产SOHO-SM变频器,分别有SOHO132SMM4N两台,SOHO45SMS一台,都是用在锅炉的风机上的,但是电机分别为160KW两台,55KW一台,在调试时就发现在升速过程中显示转速和输出电流增加,但是电机的速度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小,这种情况在变频器启动时不会出现,但是在速度上升到700-800时就会出现,电机转速均为1480转,变频器参数由韩国原厂工程师设置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描述有点自相矛盾,清讲清楚点,我能帮你

网友B:
可能是失速!!

楼主:
如果是失速的话,那么在显示屏上就应该有显示,但是在显示是速度在上升,而实际速度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SOHO是VACON的盗版,但没得到VACON的核心技术。 如果你用VACON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用西门子的也未必可以。 现在你如果还没改成西门子的,我告诉你。 1,U/F不要设成平方的。 2。失速保护重新设置。 另外Soho人不懂变频器的,别指望他们。 叶伟:021--32201722

网友C:
你把Soho的u/f曲线设成可编程的,并且把中间点电压设高点。 另外西门子的产品有很多系列,你一定要选6ES70的,千万注意要选6ES70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建议,在我看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将SOHO变频器菜掉了,换成了SIEMENS的MM430的产品,但在调试的过程中还是出现频率无法达到额定值(50HZ),只有42HZ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由于我们的负载太大的原因,我们原来工频满负荷运行的时候电流可以到340A(160KW),MM430的额定电流为302A,过电流设定的是130%,U/F曲线设置的是线性的,温度监测在环境温度为40度的时候就报警,请各位高手给我帮帮忙!

网友C:
我和你说过了,最好用6ES70,怎么不信呢,或者用VACON,430很差的,你以后问题还多呢!! 你的输入是模拟量的还是面板输入。 你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最高频率和若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