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动机合适?

楼主(2003-08-06):
电机是用在传输带上,功率不大,3米长的传送带,很轻的工件,重量很小 电机每秒启动停止2次,每次移动距离5cm,要求位移精度3mm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 普通的直流或者交流电机可以满足要求吗?是不是一定要有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大侠们指点一下,第一次搞传动. 电机价格低些好,因为要用很多台. 希望提供查考.

楼主:
没人可以帮忙吗?

网友A:
您好,因您的设备需要频繁的启停,建议使用伺服电机,您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电机的启停时间,有些伺服可能还达不到要求!

网友B:
起停频繁,普通交流电机不行,最好是伺服电机,直流电机也可以,但要用专门的控制器

楼主:
老九,能给点资料参考一下吗?或者接受一下方案.谢谢了.

网友B:
我只做电机,没有控制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呵呵,有资料的人你不问,你可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有关信息,也可以将你的信息发给我,我寄给你一些资料。 010-82025588Johnny

楼主:
老九,我提个方案,您看看有问题没有? 电机就有普通直流小电机300W的,控制我自己以前搞过一个直流调速,可以自己搞,我就是不知道这样频繁的启停是否电机可以承受.电机加个减数箱是否可以减小力矩的冲激.

网友C:
郭郭你好! 你要求的电机用无刷直流调速电机即可。可联系依托。0755-83443303-803

网友A:
频繁启动,主要还是看控制器的性能!

网友B:
串激直流电机没问题,启动电流小而转矩大,可频繁启动,控制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