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电机点流与变频器电流不符?

楼主(2003-08-06):
我公司的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与电机互感器的显示的电流不相匹配,变频器电流比电机互感器的显示的电流大几十甚至上百个流,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哪个正常??电机互感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楼主:
电机互感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当用变频器时,变频器正常。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大约40Hz左右

楼主:
电机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有何区别?

网友B:
通讯者: 是由总电流于有功电流的差别. 新兔1

网友A:
频率不同、电压不同则电流也不同!(功率视为相同)

网友B:
通达朋友不懂不要装懂. 频率不同电流肯定不同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C:
电机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有何区别?----------------- 通讯者: 2003-7-27 10:13:00 --------------------------------------------------------------------------------   电机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有何区别? 区别大。输出端测时,输出端电流三相平衡的,输入端不一定平衡,这都是测过的。(恒转矩时)如果频率降低输出端电流不变,但输入端电流下降。因为输出端改变的是电压和频率,而输入端电压和频率没变。力矩不变但输出功率下降了。 就象新兔1 说的---就是总电流于有功电流的差别.输出端电流就是有功电流,输入端是总电流。 不信运行时用表测:“输出端电流*输出端电压” 与 “输入端电流*380V”比一下基本附合P=UI。 “我公司的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与电机互感器的显示的电流不相匹配,电机互感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 1。 电机互感器测的是输入端电流平均值,西门子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端瞬时值,2。测量仪表类型也不同。相差太远,就不能比。

网友A:
TO:新兔1,这里并没有说输出频率是50HZ!你可开10HZ比较一下电流相差是多少倍!!

网友B:
不对, 输入端为有功电流输出端为总电流.通达朋友不要强词夺理多学一点基本理论

网友A:
请解释总电流是什么意思???你应知道变频器显示电流基本都是输出端电流互感器检测出来的,与你把互感器放在输入端检测出的电流值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管你叫它是什么电流!!

网友D:
别吵别吵好烦!

网友E:
通达先生错了,这两种电流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机的转矩而不是功率,输入端的电流则取决于整个系统的视在功率。

网友F:
峰值充电,电流畸变,互感器不应置于输入端。测量不准

网友B:
互感器只能接在输入端传统的互感器只能测量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而输出端为电机总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B:
互感器只能接在输入端传统的互感器只能测量50HZ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而输出端为电机总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A:
变频器本身的用电很小,在这里我是不计上,视输出功率与输出功率相同!!这样才好比较!我们这里只关心电流的大小,相当于把变频器里的互感器放到输入端所显示的电流为什么不同的比较!!

网友C:
广州通达: 不能这样说。我在现场应用时,用表测过多台大功率的变频,功率越大,输入端与输出端差距就越大,我曾今做过一个项目,该设备需要一个工频的备用回路,因而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了金钟默勒的电机智能电流保护器,其上面的电流显示与变频器显示是一至的,但与入端相差很远,用的都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变频器内部的风机还是要耗电的。 其实输入端的电流是不能用来保互用的,按你的说法,放到入端,那么变频器内部设计时就测输入端的电流就得了,这绝对烧电机或变频器。 在恒转矩的控制中,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就是输出端电流就是只与力矩有关,而入端电流与视输出功率有关。控制中,入端电流380V下测的,而输出端电流在(频率,电压瞬变测的),入端电流一般小于输出端电流。低频时更明显。 修变频的不一定比用变频的对这了解,各有各的所长,错了也正常,但也没必要辩了。

网友G:
ZHENGZHENG: 你好!交个朋友怎样?我叫李惠锋在上海,我的QQ:89709245 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TEL:13564718284

网友H:
ZHENZHENG: 既然输入电流比输出小,用输入作保护怎么还烧电机变频器?想不通.

网友H:
IGBT的载流不是有功的?

网友H:
各位老大: 无功可不可以烧东东?

网友A:
越说越乱,我只是假设性!并从简单的功率计算公式得出电流为什么不同!!我们维修变频器也经常要到现场去调试!!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因为变频器的储能电容可等效为功率补偿电容,就可滤掉部分无功电流. 而输出端则为电机总电流.这就是为什么输入端电流小于输出端的原因

网友A:
再打个比方,变频器输入的电与输出的电就好象两台发电机所发出的电!!是不能用有功与无功来比较!!!最多只能算是“母子”关系!!

网友C:
李惠锋: 2003-8-5 11:51:00 你好。我的TEL:13095188157 zhenghon@mail.wl.xj.cn

网友I:
你把变频器当个变压器不就完了

网友A:
还有频率不同!!变压器频率是相同!! 上面的问题可形象成这样问:“为什么母亲这么矮,而她儿子却这么高呢?”

网友J:
吐血力谏:京沪高铁的忧思! 江山如画   前言:   本人是一个年轻的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总负责人,本不属于“愤怒青年”,但是,随着越收集京沪高铁的信息,就越发现此事对我们来说陡显重要。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急,不得不说的地步了。   铁道部科学研究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选择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将超过90%,尽管需要高层拍板,但实质性论证工作早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审核”。——铁道部已经中止了国人奋斗了20多年、成果显著的自有产权高速铁路研究项目。   京沪高铁仅是中国高铁规划中的示范性工程,若首先采用了某家技术并获得了成功,别的线路决不会轻易再换其它厂商,搞工程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假设京沪线采用了日本新干线的方案,那么在未来近30年的中国高铁建设高潮期,第一批8000公里的高铁路线肯定会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到那时,全中国的几纵几横高速铁路上将奔驰的是充满东瀛味十足的日本机车,这种结局,不但对国内机车产业链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彻底断送半个多世纪来几代科技工作者与铁路员工为之奋斗牺牲培养起的的铁路产业与“科技救国”的梦想,多少国企、职工又要失业,(内需、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吗),而且此国民经济命脉会长期控制在险不可测的日本人手里,把国人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向日本输血,把日本经济拉出徘徊十年的泥潭,而我们则陷入受制于人的经济、政治等的泥潭。(整个一条1300公里的高速铁路引进,超过日本任何一条干线铁路)   ——目前路内三大客车厂全线停工,铁道部的高官们却在热心的酝酿采用日本技术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看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会知道我国铁路行业的未来,真是让人悲愤交集。   而且日本方面更深层的考虑,,由于京沪高速铁路地域性的广度、与时间性的长度,对国民精神、文化的侵略更深不可测。——这正是日本从企业、到政界不惜本钱,极力推动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技术的深层次原因。(详细分析见本文附件1)   此事已经超过纯技术层面,而成为关乎国家民族全局的战略性事件,再次力谏决策者,一定要慎重考虑!!!!   以下从几方面论证此事的紧迫与重要性。   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由来:   专家认为,京沪地区GDP占全国总量的40%,从地理上看也是链接京津,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的枢纽,此线的客运货运已经饱和,分流客货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势在必行.经济学家李京文估计,京沪高铁每缓建一年,国家就会损失200亿的收入。   但急于建设,其严重后果更难以估计,这在后面会详述,特别没有必要为赶在2008奥运会与2010上海世博会前完成,中国为这种好大喜功的面子与虚荣心得到的惨痛代价还少吗?另外,不要认为咱们为奥运会主动付出的比前几次别的主办国多,就会博得国际喝彩,记得今年3月,国际奥委会高官访问北京,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是要增加场馆项目、基础设施,而是相反,要求为了节省开支,能利用已有的就不要再新建,不要为主办国增加过度的负担。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的决策者们,该为国家、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一下了,否则,在国际上耻笑于人、国内误国误民,甚至成为国家与民族的千古罪人。   国内高速铁路技术研究现状:   中国已有时速二百多公里、实验速度三百多公里的“中华之星”列车及两千多项与轮轨高速有关的科研成果,完全具备自行开发高速铁路技术的基础、及技术人才储备 。   铁道部对京沪高速项目进行了十年的研究,在1997,1998年左右完成了初步设计,主张以300公里/小时的轮轨式高速铁路技术建设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只待政府最后批准.   其实早在1995年,轮轨式高速铁路技术“中华之星”的核心技术研制成功后,铁道部就已经开始了对京沪线未来高速铁路技术方案的论证。“当时铁道部都认为在京沪线上使用轮轨技术是最佳选择,并且主要技术要国产化”。但是,1998年何祚庥等三院士的“发难”引起了轮轨和磁悬浮之间的较量,由于种种原因,铁道部被排除在上海磁悬浮铁路试验之外。   据报道,“中华之星”被称为铁道部的“争气项目”,已达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其矛头就是对准磁悬浮。   “中华之星”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它的速度,在测试过程中,它的最高时速达到了321.5公里,是迄今为止国产速度最快的列车。几个月后,我们就将有机会乘坐这样一列高速、安全、舒适的火车,沿着国内第一条客运专线铁路到达秦皇岛,时间是两个半小时。“中华之星”是中国人的骄傲,曾经有过乘车体验的徐鹤寿研究员讲,“中华之星”上的现代化、人性化设计很多,还有如列车车门的气动脚踏板、车厢内的自动感应门等,处处让乘客感到方便。他坐在车上时,如果不向窗外看,根本感觉不到列车的时速已经达到200公里,即使时速已经超过250公里,在车厢内仍然很平稳,大家行动都非常自如。只有当乘客的视线落在窗外,尤其是看到秦沈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时,才会突然间发现,原本时速在140公里的汽车会在转瞬间被“中华之星”甩的无影无踪。   而日本新干线是70年代的技术,到现在技术并无特别领先之处,而且其设计思想部分老化,是不是其也想象“铃木”车一样,把其即将淘汰的生产线粉刷一下,再高价卖给中国,这种事情日本人绝对能做的出来,象“三菱问题车”“大葱事件”“人民币升值论”等,哪一样不暴露出日本人凶险的嘴脸。(注:三菱重工是50年前为日本制造侵华武器的主力 、50年后把三等品的问题车销到中国、并且每年重金赞助国内反华右翼的企业,——以该企业为主要技术提供与获益者的高铁技术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 ,以挽挽救其巨额亏损的穷途末路,是不是准备拿到钱后再大笔赞助国内反华右翼,正是背后暗藏狼子之心!!!)   (新干线技术差不多是日本仅有的没受到真正竞争的技术,担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人采用和在可预见的将来无人采用,新干线技术在日本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虽还有成长和改善的空间,但新干线技术的前景是黯淡的。中国如用新干线是货真价实的为一蹶不振的日本输血,而且由于中国的示范作用,新干线技术作为全球高铁标准的可能性大增。如新干线技术成为全球高铁标准,日本可以轻易获取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利润,如此,日本的再次起飞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日本政客、资本家和亲日汉奸们弹冠相庆的真正原因,而中国将再一次吞饮“运十”苦酒。以中国自己的技术为主建造京沪高铁是天之所经、地之所义,任何制造第二次“运十”悲剧的人难道真的以为他们是不需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吗?)   据我所知,高速铁路技术(集中牵引式)最重要的是其机车(即火车头,按照我国及法德等标准为火车头牵引多节车厢,而日本新干线为每节车厢自带动力,即动力分散式动车组。),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的提速,国内对高速铁路机车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与制造经验,并且在实际应用中获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我们的“中华之星”与国外的差距基本不大,部分指标甚至超过国外同类,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全面赶上国外,培养成为我们继造船、机电等出口拳头项目后又一核心竞争力产品与高铁产业链,而急于让国外技术特别是日本技术建设,不但是对国内已经成型的自有知识产权高速铁路技术的毁灭性打击,如同当年为与波音合作毁我运十,公元胶卷与富士控股合作,结果被日本强政购买比国际价格高出4倍以上的日本原料,并故意搁置公元商标,结果这一当时国内胶卷行业的优秀企业,没有几年便破产,令国人扼腕叹息。(令人遗憾的是新任铁道部部长等人,似乎过分“崇拜”日本技术,希望从国外进口技术让中国铁路来一个所谓的飞跃式发展,可是他不懂得中国铁路设计技术与国外相比落后不大,而真正落后的是管理和制造工艺,这是进口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愿望与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头疼医脚”!!正因为他的铁路飞跃狂想而中止了国人奋斗了20多历年的所有有关研究,特别是高速研究项目——如此丧失独立权利的“飞跃”是真正能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是会飞跌入不能自拔、受制于人的泥潭?——因此大家目前要做的不是采用何种模式{集中牵引式机车还是动力分散式动车组}之建议,而是力促加大国内高速自主研究之建议,以及中国铁路企业改革之建议,力促打破国内铁路企业小而全的模式,建立专业化的现代铁路企业,并真正将铁路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只有这样中国铁路才能真正实现飞跃。)   另外,铁路技术还有其特殊之处,其后备维护工作量巨大,而且时间动辄以数10年计,我们不掌握关键技术,让日本从中任意高价买其设备、耗材,其不是拿国人民众的血汗钱长期为日本供血。因此,眼前,日本人要价低,其凶险用意决不可以善意估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鲁布革水电工程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工程,在国际招标中,众多施工单位,惟独日本要价最低,当时,我方都以为日中友好,日本技术又高,工程交给了他,没有想到,日本人利用开放之初,我们懂国际招标的人很少,利用合同漏洞大肆掠夺、索赔,一改合同签定之前和蔼样子,举个例子,当时合同中要求提出中方提供通往施工场地的简易道路,咱们以为就是普通临时道路,日本人当时也没有异议,但施工结束后,其却提出临时道路不平,使得其车辆磨损,索赔了我方数百万美圆。最后完全结算后,各项开支中国付出的款项远多余当时参与投标的其余厂商的标底,这就是日本人口头的所谓优惠、不赚钱项目背后的险恶面目。此事是本人大学时的老教授亲口告诉我们的,他当时作为国内了解国际招标的为数不多的人亲自参加了对日谈判,多少年过去,每当他听到学生与日本人打交道时,都会谆谆教导“要提高警惕”。   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优惠条件,是所谓日本的低息贷款。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日本的低息贷款是个不完整的概念。因为只强调了低息,并没有提附加条件。而日本人的贷款附加条件之苛刻,世界闻名。中文叫附加条件,听起来挺客气。而一贯暧味的日本,此时却少有地直率,叫带绳套(日语原文是"纽附"),不用说,绳套是握在日本人手里的,是松是紧,由他说了算。绳套是什么,套东西时是绳套,而当被它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就是绞索。而日元贷款所带绳套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贷款的主要部份,必须用于购买日本企业的设备或技术。说白了,就是中国化钱,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   铁道工业是我国少有的几个与国外的先进技术差距不大的工业之一。京沪铁路又是投资数以千亿计的重大项目、中国高铁规划中的示范性工程,若首先采用了某家技术并获得了成功,别的线路决不会轻易再换其它厂商,搞工程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高铁技术的选择关系到民族铁路工业的生死存亡。中国的铁路工业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将意味着失去挤身世界高速铁路的第一方阵的良机,意味着我们将一代又一代的去购买先进的技术。失去这一代,我们将付出几代或是更多的代价。运十的悲剧将会重演,我们会象购买波音飞机那样,花上大笔的银子一代又一代的去使用先进的东西而不可能真正的拥有。高铁技术与彩电,手机行业有所不同。一般投资、技术门槛较低的产品,要后起直追还比较容易,而在需要重大投资的行业如大型民用客机和高速铁路行业,一旦错失先机再要追上竞争者,则是难上加难。京沪铁路是中国铁路工业不可错过的机遇,一旦失去这个机遇,几代人光着脚也别想追上。   各位衣冠楚楚的政府官员们,在你们慨叹满天的波音和空客时候,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后代将和你们一样看着满地的新干线和你们一样发出同样的慨叹。到时候,可就真的是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啊!   即使部分采用其关键技术,日本方面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一旦中国买了新干线的一部分技术,中国就会发现其他部分也是必要的,购买的会越来越多。就好比如果我送了你2兆的CPU你仍然需要对应2兆CPU的主机板,随后你可能发现需要用AGP显卡来替换原有的VGA,需要用更大的硬盘及更新的软件。   中国铁道可能会争辩说中国只购买核心技术,但是根据以往的交易结果来看,日方不声不响地同意提供核心元件,但系统仍达不到要求,因为中方的配套元件不适合核心元件。最后周遍配套元件甚至螺钉螺帽都要换成日方产品才行,这已经是日本的惯用手法。只不过每次都是周俞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已。 直到全面扼杀国内机车产业链。——直到现在,我们的机车在坦赞等第三世界还是相当有优越与先进性,这是几代科技人员不懈努力的结果,若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方案,所有关键技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我们若再对外进行铁路建设,几乎无任何自主。   铁路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以后面临的周边环境不容乐观,在此问题上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大家应还记得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由于技术和管理的需要,中方人员至今仍参与全线的工作,当然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其它非份之想。而如果换成日本呢?上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控制中国的铁路。当时日本与袁世凯北洋政府签定的、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全面控制中国的路权(包括铁路及周遍开发、采矿权等),是掠夺我们资源、全面控制中国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深刻汲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陈立强先生现为美国第三大铁路、轨道交通设计与施工管理工程公司STVGroup的高级工程师,也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工程学会会长。   陈立强先生指出,京沪高速是国家主干线,作为国家战略安全考虑,绝大部分应以国产技术为主,部分引进国外关键先进技术。而所有引进的国外关键技术,也应有国产的替代技术,以备在战争时不影响国家安全。中国已有时速二百多公里、实验速度三百多公里的“中华之星”列车及两千多项与轮轨高速有关的科研成果,可满足国防安全的要求。   关于日本技术与转让可能:    中国与日本合作的关键项目,有几个最后学到技术的?公元胶卷、湖南铝业项目就是明显的例子,还有现在遍地都有生产地的燃气热水器,当初国内第一个热水器厂广州神州找到日本厂家,要求日本技术合作,而日本人不屑一顾地回答:你们没有掌握技术的能力,还是(高价)买我们的散件回去组装吧,等20年后,你们水平提高了,再谈技术合作。如果不是神州愤而回国,半年不到就自己开发出与日本不相上下的燃气热水器,恐怕我们现在的燃气热水器还是几千上万元的“日本高级”产品。   这里不谈理论,让我们看一下最近几件事,看一下日本这个民族的本质、预测一下中日关系、哪怕只是经济关系到底会走向何方?   日本首相小泉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向世界,向亚洲,向中国挑衅.日本公然派兵海外,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散发仇视中国的言论,挑起钓鱼岛争端.日本正处心积虑,有条不紊地实践着他的军国之路,梦想着扩张与侵略.他试探着世界,试探着亚洲,试探着中国.面对着软弱的抗议,谴责,漫骂.他出尽了风头.正因实际的抵制甚少,日本越发无所顾忌.    而我们呢,我们人民始终受到这样教育:日本人民大多数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反动势力只是一小撮,但代表日本人民多数民意选出的历届政府为什么没有一个真正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却一次一次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教育人民武士道精神,教育人民侵略精神,教育人民仇视中国;我们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但100年前我们希望战争吗?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到1937年七七事变半壁河山沦落日寇铁蹄之下,哪一次战争是我们主动挑起的?有些人也许说,不要纠缠历史,要向前看,姑且不论此说法对错,让我们看一看现实吧,教科书问题、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进而到日台关系、中俄石油管线、人民币升值问题,这一连串事件,一次次刺痛我们饱经伤害、已经近乎麻木的神经!!从对于如此虎狼之心之国,我们还一味对之以友好,我们势必再次沦为被人任意宰割的羔羊.   如果说改革开发前,由于两国人民无法直接来往,致使无法对“中日友好”深刻了解,现在,随着中日民间交往的增多,为什么青年一代的仇日情绪与日俱增呢?原因只有一个:越对其了解,越认识其本质。随便问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国人,有几个认为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本来在日本准备采访一些日本民间对华友好的画面,没想到,从出租车司机到普通的机场女售票员,只要见到中国人,言语行动中就充满了鄙视、侮辱与不屑,(见水均益的文章《日本,我想对你说 》)。这种结果让我们怎么相信“大多少日本人是友好的”、“中日会在本世纪、下世纪一直友好下去”????   王选女士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在东京地方法庭,虽然握有确凿证据,却一次次被无理拒绝,拒绝的理由如此蛮横,支持的正义之声又是那样的孤单!他们孤立无援的单薄身影,奔波在日本土地上,他们悲愤、痛苦的表情、沧桑的面容、浑浊的泪水一次次刺痛我们的神经!谁给他们主持正义,日本的主流民意哪里去了??而日本右翼的无耻声称:当年日本皇军由于作战疲劳,需要在中国女人身上“放松”一下,慰安妇是自愿的,她们应该为能为皇军效劳感到“无比荣幸”,却博得众多喝彩?!   山东农民辛辛苦苦,收获的大葱却被日本以无理拒收,成批大葱眼睁睁看着坏掉,那是他们全部的希望、他们生存的基础啊!!他们一年的辛苦劳动换不来几张薄薄的日元,谁给他们补偿损失?而这是当年缺衣少食的战争年代,宁肯自己的孩子饿的哇哇直哭,却节衣缩食抚养日寇孤儿的纯朴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啊,谁给他们主持公道?日本人感到内疚了吗?!我听到的只有日本农民对政府“英明决策”的欢呼!!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的善良的“以德报怨”,却总是换来愚弄和欺骗?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民间索赔的正义要求,却被当成下流玩笑的主角?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维护历史真相的和平呼吁,却从来被人嗤之以鼻?   这是日本的主流民意吗?这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不疼不痒的几句“强烈抗议”能够解决问题的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谁能告诉我???   当看到我们孤单的保钓小船受到7、8艘日本军舰飞机围堵的时候,当听到石原又肆无忌惮的污蔑中国人的时候,当看到王选们孤立无援地站在毫无正义感的看客前面的时候,当听到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现在仍然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电台上,称中国人为“支那猪” 的时候,每一个还有一点血性、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能不感到气愤吗???!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直以来日本政府还是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及行动使我们不得不居安思危,提高警惕.日本政府处心积虑,不断发动对华文化侵略,发动对华经济侵略,军事上也蠢蠢欲动.   作为曾经受过伤害,现在仍然在受污蔑和伤害的中国人,应该从我做起,应该有组织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经济,阻滞其军事发展.不要迷信其先进技术(再某些领域),要树立对民族技术的自信心,也应“师夷长技以制夷”。   日本对于我们,远的不说,单说近几个月,一是中俄石油管线,6月底,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问俄罗斯时,就从东西伯利亚到纳霍德卡的太平洋路线石油管道建设计划一事,要求优先建设远东输油管线的日本段部分。在这项中俄本已谈妥的修建石油管道计划上,日本人横插一腿,险些使中国进口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的计划中途夭折。这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争抢的一条“路”。   第二件,就在前几天,日本政界石原什太朗、这位下一届首相的热门人选,公然扬言:东京的犯罪主要是中国人,叫嚣要谴送东京的中国人,并说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这一侮辱性称呼是合法的。(类似的事情,在意大利,因为旅游部长批评德国人傲慢,德国就全面抵制意大利旅游,致使意大利旅游遭受重创,最后旅游部长辞职、总理亲自道歉,才算平息事件;而我们呢,如果这位石原什么朗当选下一届首相,我们是不是又要发贺电祝贺,同时再与其谈一通中日友好的光明前景吧?!)   而就在昨天,又爆出“在推动人民币升值 日充当抨击中国急先锋”,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日元被逼升值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曾使日本感受过切肤之痛,它还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敦促中国走同样的路。甚至连国际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搞不明白这股国际势力的真正意图。美国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打破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将使全球化新型生产模式所必需的供应链遭到破坏。它将给带头前往中国采购的日本、美国和欧洲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工业世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变货币政策其实会适得其反,只会将它自己的努力成果化为乌有。史蒂芬·罗奇实在猜不出对自己不利但还坚持推动人民币升值做法的原因,他只得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某些国家不愿意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   接着的一件事,JR东海(中国采用新干线的话,它提供技术)的社长葛西7月23日再次声明说, 如果不是采用全部系统由日本提供方式的话,JR东海不会向中国提供新干线技术。 而这与其对我部分官员许诺的愿意转让技术的诺言多么自相矛盾,全面扼杀国产技术、垄断我铁路命脉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下面一件事7月25日,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社经联主席一行,提到要加强“中日友好”,日方对此“非常赞同”;而几乎在同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郞在总统布什的德州农场,对钓鱼岛再次发表强硬措词:中国不放弃钓鱼岛日本将让中国后悔!。 当记者问他后悔是否指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什么行动时,小泉没有作下面回答,只是说现在一切都要看中国的,他表示不想再听到中国对这方面的反应,他说钩鱼岛是日本的这是确信无疑,随后,日本已向钩鱼岛增派了两个舰队,布什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这就是日本对咱们“中日友好”的回应??    为什么日本领导人一次次作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不顾“日中友好”,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必须处处顾及“中日友好”大局,双方友好是两方互动的结果,一相情愿的友好只能被人当做软弱可欺,只能助长别人威风灭自家志气,是一种不可能有预期结果的错误做法。和平与友好是不能靠软弱与乞求得到的,狼的本性是不依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   近日,又爆出日本准备年底修改宪法,自卫队改为正规的军队。这一连串事件,哪一件让我们感到日本的“友好”诚意?   这一件件事端,一次次打破我们善良的愿望,让中国人充分见识了日本人的两张脸,一张和颜悦色,另一张却阴险狡诈。这两张脸令很多中国老百姓理解哪个才是真正的日本。在这个世界上,真找不出第二个象日本这种人性本质彻底堕落的国家了。所以,对于日本,中日友好最多只能作为宣传手段,表面上说说而已,如果真正变为策略,对日本一味采取忍让、纵容乃至绥靖政策,按照日本现在军国主义的发展势头,那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可悲甚至可怕的,令人不堪设想,南京屠城的惨痛历史再次出现,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从我们中国人切身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出发,我们应该怎么做?    总之,本人提出以下问题供决策者参考:   首先,京沪是否真正需要再建设一条豪华高铁?西部、西南多少急需要铁路投资的交通瓶颈?到底哪一个更有实际意义??   上海北京特快14小时就可以到,上海广州则需25小时,上海成都就更不知道要多久了。而无论从经济还是人口角度来说,长江流域、珠江三角与上海的联系似乎比北京与上海之间更为重要、更为急迫。 而作为我们战略发展重点的西部、西南更如此。举例来说,云南面积与德国相当,铁路仅1000公里,而德国已经远超40000公里。   另外,从投入产出上,虽然有经济学家估计,京沪高铁每缓建一年,国家就会损失200亿的收入。但是事实是多少,很难估算,就象三峡工程,投入产出能否如预料很难计算,而新干线又以客运为主,能否带来如此的效益令人怀疑。我因业务经常来往上海到北京之间,除年节外的大部分时间,人并不多,很多时候车厢都没睡满;就是以动态观点来说,几年之后,也不会突然增多,而且现在各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游客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现在急于搞什么高速铁路,确实有过于超前之嫌。而再与国内本来需求有限的客运市场进行拼命竞争,挤垮大批的交通客运部门,这给国家、个人带来的损失又怎样计算,中国的基础建设向来就没有不可行的可行性论证,这种为建设而建设的官僚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而把建设京沪高铁的这部分钱投入到别的交通、基础建设项目上,同样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此机会成本,经济学家们应该会算,在此不再详细表述。总而言之,京沪豪华高铁必须“近期决定上马”的说法不足为据,“缓建京沪高铁”应该成为首要的基本考虑!   其次,如果京沪真正需要建设一条豪华高铁,技术上也要以自己为主,且不说此项技术我们的基础已经相当充分、及以后高铁产业链带动效果,光是为大批的交通、铁路系统科研院所、施工单位带来的众多的工作机会,本身就是对解决当前失业问题、拉动经济内需的贡献。——目前路内三大客车厂全线停工,铁道部的高官们却在热心的酝酿采用日本技术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看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会知道我国铁路行业的未来,真是让人悲愤交集。   第三,真的需要立即建设一条豪华高铁,不得已需要外国技术,首先德法,(如初期运行列车(大约十列车)以从欧洲进口为主以国产为辅,力主完全进口一到两列,其它国内合资生产,关键技术、设备逐步做到完全国产化),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就是到万不得已关键技术也绝对不能使用日本技术,否则,那完全是拿国人的血汗源源不断向日本输血,引用918网上一句话,那叫:以血饲狼。   本人提出以下基本思路供上层决策者参考:   3到5年内,首先建设如西部、西南急需要铁路投资的交通瓶颈项目,同时交通、铁路系统科研院所联合攻关,解决高铁大部分技术难题,3到5年后,技术基本解决,同时京沪豪华高铁的需求也基本比较现实(),则动工修建京沪豪华高铁,设备等立足国内,形成产业链带动效果。——退一步讲,即使那时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京沪高铁技术,但技术实力也会比现在高出不少,再与国外讨价还价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象胶卷,若我们没有乐凯,富士之流恐怕回漫天要价,国人那点可怜的血汗钱被虎狼凶险之日人掠去,可悲甚至可怕啊。(如前文所述,技术上对我们已经没有原则性难度,争口气吧,再做一个詹天佑!不被人以技术挟持!既然花了5年时间讨论使用哪用技术,何不再花3~5年时间自主研发呢!詹天佑的铜像现在依然站在京胶铁路的旁边,我们不希望见到未来的京沪高铁旁边跪着任后人唾骂的铁人!)   关于组织机构上,另外多说两点:   1、鉴于京沪高铁项目投资额巨大,初步预算就达200多亿美圆,与三峡工程相当;特别是其特殊性,已经超过纯技术层面、局部经济利益范畴,而成为关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效益、国家民族全局的战略性事件,因此,此项目前期工作、投标招标等不宜由铁道部等技术类部门主管,建议如三峡工程一样,成立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或吴仪副总理为总指挥的京沪高铁项目委员会,全面负责宏观工作。(——当然,首要方案是缓建,其次是采用自有技术,第三是法德技术,关键技术排除日本。)   2、日本为获得京沪高铁项目,用尽各种手段。为了贯彻日本的战略,早在1997年,日本铁路公司,三菱电机等70余家公司便成立了日中铁道友好推进协会,前首相竹下登受聘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副会长由日本铁路界重镇和实力人物冈田宏男担任,所有重要决策由他拍扳.该会仅有5名职员,但每年预算竟达3亿日元,这在日本极为罕见. 该项目按照“适应中国人方式进行公关”,(——什么是“适应中国人的方式”,这么大的一笔钱都用在什么方面?),另与铁道部合作成立京沪高速铁路研究组织,日方提供全部资金,“共同研究”采用什么技术适应于京沪高铁。(——其实不用“研究”,他们的结论就是“日本技术”),所谓共同研究实际上就是创造个名目直接对铁道部官员做“工作”(——这种“工作”是如何来做的?!)。反观国内,相当一部分有影响、有实权者异乎寻常地鼓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技术,这前后因果关系令人怀疑,(——令人觉得可疑的不是因为他们坚持要走日本的高铁路线,而是坚持要让日本人来建高铁,却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或者拿出的数据是牵强附会、事实不足、甚至自相矛盾的。鉴于日本人善于行贿、商业间谍是有历史有传统的,所以怀疑有理。为什么法国德国的就不可以呢?自己的更不可以呢?)——建议国家廉政机构中纪委、监察部介入,加强对铁道部及有关部门的审查监督,对各种直接、变相的受贿、渎职、出卖国家机密者严加查处。   希望国人寄予厚望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铁道部及有关部门决策者能见到此文,此事已经超过纯技术层面,而成为关乎国家民族全局的战略性事件,一定要慎重考虑啊!!!!如果因采用国内技术而缺少日圆贷款的话,本人第一个捐款。   “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夜不能寐,提笔夜书:   昔日南京恨难平,   今惊高铁起诡波。   倭人再入中华日,   沿路长跪三铁人!!!   路——(京沪高铁)   作者E-MAIL:star-d@163.com,欢迎指正。   最新修改稿见 http://www.1931-9-18.org/bbs/dispbbs.asp?boardID=235&ID=19178   后记:因感事态紧急,连夜匆忙草书,言辞过激、及不周之处,各位海涵。   一片报国赤心,苍天可鉴!!!

网友C:
rcy369: 你好。我前两天就帖了这帖子,可是给删了。谢谢你的爱国心。小日本的变频我就不用,小日本的PLC我就不用。我用欧美和国产的。

网友K(2011-01-06):
大家好,问个问题: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中的那一相,还是三相电流的平均值?

网友L:
变频器内部以滤波电容为界,前面的整流电路给滤波电容充电,电容放电给逆变电路以便电机变频调速。整流电路给滤波电容充电的电流平均值应等于电容放电电流的平均值。变频器输入电路的电流波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而是上面的一部分。变频器供给电机的电流是正弦波。输入电流要符合三相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经过滤波电容充放电,电容前后的电流要负荷电容充放电的原理。变频器输出电流要符合交流电机的相关公式。理论上没那么简单,电流肯定不一样,具体差多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