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凌华的PCI9113A的多路采集

楼主(2003-08-06):
我使用凌华的PCI9113A,用BCB语言,驱动用PCI-DASK编程,其中快变4路,采样频率3.2KHz,缓变10路,采样频率1Hz,用2个线程分别采用连续采集(快变)和单点采集(缓变)方式不知能否实现?相互之间是否有冲突

网友A:
建议作好同步控制 (synchronization)

网友B:
个人认为因为数据采集卡同一时间只能进行同一个操作,因此你的多线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使用了,也需要进行判断,等待数据采集卡这个资源无程序占用才进行。

网友C:
对。硬件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控制方式。

楼主:
谢谢,那现在这种情况在一块卡上实现采集,采用何种方法较好?

网友A:
单一线程较容易处理, 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若是我, 我会先试单一线程.

楼主:
那我可以不同频率、不同通道的采样在同一个线程中实现吗?

网友A:
是可以啦, 但因为多通道不同的频率, 所以您应该是无法用板卡上的 Timer 作 Trigger. 采样的频率就也比较不固定 (得由 polling). 您可以为毎个通道采样时间间隔先定义在 array 中, 再由 Thread 去 scan/polling. 超过该定义时间时才去更新(采样). 例: channel-0: 1ms channel-1: 1ms channel-2: 300ms channel-3: 300ms channel-4: 2000ms scan 时, 比对该 channel 的上次采样时间, 若是若过了定义的时间, 则更新之. 更新完後, 再去判断下一个 channel 的上次采样时间.... I think its not a good solution, but it should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