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3-08-06):
请教变频器干扰问题 我开发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中,用一些牛顿7000系列模块采集数据,用3只松下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频器不开时,采集的数据很稳定,但变频器一开,采集的数据就会发生很大的跳动;信号线我采用了屏蔽电缆且屏蔽层接大地,变频器控制信号采用全隔离模块隔离,采取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明显。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请赐教!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些呢

楼主:
谢谢!不知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会对变频器工作有无影响?

网友B:
是否按说明书接地??有的地不是大地!!只能是信号出口的那一头接地!

网友C:
无影响,但电机躁音大一些,可以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小心,有很多厂把电源地线和零线接一起的

网友A:
草上飞说的是,好多厂用的是三相四线重复式的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试试!

网友F:
从新注意接地及布线问题.信号地与电源地的区别.调低载波一般不需要加隔离.最低在3K左右

网友G:
你的电源是否加了隔离呀,另外是否屏蔽线单端接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