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FR-A200

楼主(2003-08-07):
三菱FR-A200系列变频器,被设了上限,誰有控制面板,或有办法。谢了

网友A(2003-06-20):
我们有: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B:
上限是1号,高速上限是不是18.

网友B:
上限是1号,高速上限是18.

网友C:
还要看看77号 应该设为0或1

网友D(2003-08-04):
请问:我们单位的FR-A200变频器在PLC面板按下启动按钮时就会出现"ECO2"(故障2)的显示,请问如何进行处理!谢谢!

网友D:
那位能为我这个新手提供一下FR-A200的用户手册下载呀!或发到的邮箱里/LIU-711@CHINA.COM.

网友E:
检查模块!!

网友F:
如果单单调上限,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PU03,只是接口方向不同,但可调一些简单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