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电机运行超过50HZ的时候

楼主(2003-08-07):
请问当电机运行在50HZ以上的时候对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还有对转矩、温升方面要注意些什么?普通的电机可以长期超过50HZ运行么?谢谢!

网友A:
超过不大(20-30HZ)都可以!!

网友B:
电机在50Hz以上工作时,温升没有问题,但输出转矩减小了,转矩过载能力也会急剧减小,其工作转矩可用下式估算:M=P/n,其中P为额定功率,n为运行频率对应的同步转速。

网友C:
理论上讲,上述二位的观点没错,但要注意,普通50Hz的电机是绝对不允许超过60Hz运行的,该种电机的超速试验最多是在60Hz进行的。也就是说普通电机的机械结构是基于50Hz设计的。如果要用超过50Hz的电机必须特殊定制!

楼主:
那就是说普通电机不允许超过60Hz运行是么?

网友C:
绝对不允许!电机的转子和轴承承受不住太高的转速。

网友C:
绝对不允许!电机的转子和轴承承受不住太高的转速。最好不要超过50Hz!

网友A:
这个应没有明显的界线,我看过很多普通电机长期运行在70HZ都没有明显的问题,反而是怕变频器过载,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功率大一级!!

网友B:
这要看什么电机,若是300kW以下的、多余或等于4极的铸铝转子电机,转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临界转速也在3000转/分以上,只是轴承寿命会短一些。其它电机就难说了,铜条转子会断条、2极电机或大电机有临界转速的限制。 至于“绝对不允许”只是电机厂家为推卸责任而设的伏笔。

网友D:
温升不是问题,电机转矩会有所下降,但长期运行在50HZ以上有必要吗?这种控制方案不经济。我在一台西班牙针织机上用A200/3.7KW变频器拖动3.7KW电机,在85-90HZ用了近三个月,偶尔跳OL,电机有时起动困难,最后加大皮带轮什么事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