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于欧姆龙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8-07):
最近买了本关于欧姆龙的plc书籍~~~但是其书的质量有问题~所以有些问题我想问一下各位~希望大家给我确认一下~~ 1.继电器1813是常on还是常off? 2.欧姆龙型号的plc有象松下那样的编程软件来录入程序吗? 3.保持继电器(HR) ,暂存继电器TR,数据存储继电器DM各是什么作用?常怎么使用?

网友A:
HR: TR: DM: 我最近也在学习,如果有必要请来E-MAIL:fujian769@163.com

网友B:
继电器1813是常on

网友C:
许刚是哪里人?哪里上的大学?

网友D:
HR:是保持继电器用来保持某一个顺动的信号以在其他控制点上应用, 掉电不复位的 TR:暂存继电器是用来暂时保存某些信号用的,掉电复位

网友E:
DM区一般用于存储系统配置数据和重要数据,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