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事件

楼主(2003-08-07):
各位高手:你们好! 在分布式报警显示中,每次重新启动VIEWER后以前的报警/事件就会丢失,请问如何才能使重新启动VIEWER后以前的报警/事件继续可显示在列表中。

网友A(2003-03-28):
7.11版可以把报警记录到数据库中,这样就不会丢失了。7.1以前的版本可以使用Wonderware 的AlarmSuite 软件

楼主:
7.11版如何把报警记录到数据库中?

楼主:
AlarmDb Logger Manager!把报警记录到数据库中后如何利用Wonderware Alarm DBView 控件将其显示出来。

网友B(2003-08-07):
这个我也想知道,   AlarmDb Logger Manager! 我开着呢,可每次重新启动VIEWER后以前的报警/事件还是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