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

楼主(2003-08-07):
使用研华数据采集板PCI-1713,在组态王6。0中如何配置?在我定义的变量设置里,选择了连接设备后,下面的寄存器选择有四个,选泽哪一个我才能读取到数据呢?

网友A:
参考组态王软件的在线帮助.

楼主:
帮助里面说chanel是通道号,数据类型为bit,但我需要读取得数据类型应该是INT的吧。手册上说的板卡数据类型为 模拟量输入格式: ADdd[.FxLxx][.Gxxx],这个格式就是在自定义变量里设置吗?

网友B:
1. 定义设备时,请选择:智能模块--研华--SCANPCI1713--板卡。 2.寄存器如下: 寄存器名字,上限,下限,数据类型,读写标记 ADIN 0 3 UINT_DATATYPE read 注: 1。定义设备地址时,格式为XXXX.X, 小数点前的数为PCI卡的端口地址,由系统自动分配。 小数点后的数为板卡采集的方式,如极性,单双端, 定义如下: 0------0 0-------single-ended and bipolar 1------ 0 1-------single-ended and uniploar 2------ 1 0-------Differential and bipolar 3------ 1 1-------Differential and uniploar 例: DA00.0 2。定义变量时,格式为XX.X 小数点前的数据为通道号(0-31)。 小数点后的数为通道增益 定义如下: 0-----------------( -5 to +5 ) or (0 to 10) 1-----------------(-2.5 to +2.5) or (0 to 5) 2-----------------(-1.25 to +1.25) or (0 to 2.5) 3-----------------(-0.625 to +0.625) or(0 to 1.25) 4-----------------10 to 10

楼主:
谢谢,我以前在设备选择时一直从智能模块--研华--PCI1713-PCI1713选择,为什么要从智能模块--研华--SCANPCI1713--板卡中选取呢,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寄存器名填写:ADIN0.1~ADIN31.1就可以吧?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