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链的同步控制

楼主(2003-08-07):
1 引 言 输送链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很广泛,一般工作方式是:把需要运送的零件用特制夹具挂在输送链上,然后由单台电动机与减速器组成的动力装置经减速后,驱动链轮带动输送链,按设定速度移动到指定地点。在有些场合使用一台动力装置不能解决问题,如:输送链距离过长,输送的零件过重等,这时就需要两台动力装置在输送链两端同时驱动, 如图1输送链传动示意图。两台动力装置同时驱动一条输送链会产生不同步问题,因为两台电动机的转速不可能相同,所以将使闭合的输送链一边被拉紧,而另一边被放松,这种状态长时间运行,动力装置会因过载而保护,断开电源使工作中断,不能正常工作。  两台动力装置共同驱动输送链必须同步运行,同步控制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使用直流电动机驱动,调整主电路晶闸管的控制电压使之同步;也有采用电磁调速(滑差)电动机驱动,调整电磁线圈的直流电压使之同步。直流电动机结构复杂,维修较频繁且困难;电磁调速电动机体积庞大,低速不容易同步;所以现在大量采用交流变频调速系统。本文介绍的电路不但采用了交流变频调速,还设计了采样电路,使整个系统的电路控制更合理,工作更加可靠。 2 电路设计 2.1 机械部分简介 图2是输送链放松与拉紧信号取样装置图。其中:1 — 导向链轮,2 — 输送链,3 — 安装导向链轮活动小车,4 — 导轨,5 — 钢丝绳,6 — 配重铁,7 — 定位块,8 — 接近开关,9 — 定滑轮。  整个输送链系统中,在其中一台驱动装置附近设置一套导向链轮,并把链轮安装在小车上,小车可以在导轨上滑行;小车安装了一根钢丝绳,经导向轮挂一配重铁,配重铁的重量与输送链的拉力相近;在小车的左右滑动距离内,也就是配重铁的上升、下降距离内安装了两套接近开关。当输送链放松到一定程度时,配重铁下降使下面的接近开关动作,控制交流变频调速器,提高导向链轮附近驱动装置电动机的转速;如果转速设置合理,配重铁就会稳定不动;如果转速设置较快,输送链就会拉紧,配重铁上升使上面的接近开关动作,控制交流变频调速器,降低导向链轮附近驱动装置电动机的转速,使配重铁不动或下降,起到自动调整驱动装置电动机转速的目的,在电动机转速升高和降低的运动中达到同步控制。为了工作可靠,可在定位块附近设置两个极限开关,由安装在小车上的撞块使其动作,当接近开关失灵或者其他故障时,停止电动机运行(图中未画出)。图中的定位块用作机械限位,防止小车越位。 2.2 电路原理  电路由接近开关、控制电路、交流变频调速器等组成,电路中用了两台交流变频调速器,分别控制两台输送链电动机,两个接近开关接收输送链拉紧和放松信号(具体电路如图3)。 两台交流变频调速器在调试时,将转速调整旋钮(频率给定旋钮)的位置调整一致,既给定频率相同,两台电动机按基本相同速度运行以保持同步,图中未画出频率给定旋钮。设计中,将一台电动机M1正常运行,而另一台电动机M2速度作调整运行,以达到同步运行的目的。 在图3中,SET1、SET2是交流变频调速器,型号:SVF—552,额定工作电压:3~380V,额定电流:8.5A,最大容量:5.5KW,适用电动机最大容量:3.7KW,最大频率范围:0~400HZ。SP1、SP2是接近开关,型号:LJ18A4-8-Z/B1Y,工作电压:6~30VDC,最大工作距离:8毫米。M1、M2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功率:3KW,额定转速:1450转/分钟,工作电压:3~380V。 QF是自动空气开关,型号:DZ47/3P—25,工作电流:25A。KA是中间继电器,型号:JZ7—44/380VAC。SB1、SB2是按钮,型号:LAY3—11,工作电压:500VAC。 交流变频调速器SET中,PE是保护接地接线端,R、S、T是工作电源输入接线端,U、V、W是电动机输出接线端。控制接线端:RUN—电机运行,REV—电机反向运行,EMG—使用机械制动器时分离电机电源,2DF、3DF—电机速度设定(可设定正、反向),COM—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的负端;每个控制端都是负有效。其中REV、EMG端本设计未用。 2.3 工作原理 合上自动开关QF,交流变频调速器SET1、SET2的电源接通;按下按钮SB2,中间继电器KA的线圈得电,其动合触点KA接通交流变频调速器SET1、SET2的控制端RUN和COM,电动机M1、M2按同样的频率同时运转。由于两台电动机的转速不可能完全相同,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输送链将在图2所示装置产生调整,不是将输送链拉紧就是放松。当输送链拉紧,配重铁上移,运行到接近开关SP1时,使交流变频调速器SET2的控制端2DF与COM导通,SET2按2DF预置的速度控制电动机M2降速,使输送链慢慢放松,当配重铁放松(下转39页)下移离开SP1,SET2的控制端2DF与COM断开,电动机M2恢复到原来的速度运行。当输送链放松,配重铁下移,运行到接近开关SP2时,使交流变频调速器SET2的控制端3DF与COM导通,SET2按3DF预置的速度控制电动机M2升速,使输送链慢慢拉紧,当配重铁拉紧上移离开SP2,SET2的控制端3DF与COM断开,电动机M2恢复到原来的速度运行。就这样随着输送链的拉紧和放松,电路控制电机M2的速度降低和升高,保证了输送链同步运行。 3 结束语 两台动力装置驱动输送链的同步运行有很多方式,但大多数控制电路复杂、价格昂贵、维修困难。本文介绍的电路在使用中取的了很好效果,工作可靠、调整简单、造价低廉、维修方便。同样的原理可以用在其他动力装置拖动的系统,如:两台电磁调速(滑差)电动机驱动的电路、两台直流电动机驱动的电路等,只要用取样电路控制相应的主电路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A(2008-09-03):
广州豪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专业销售进口木工机械配件。豪迈(HOMAG)、欧登多、贝高、华力、丸仲、WEEKE、IDM、SICAE、FRAVOL、WADKIN、PERSKE、KUPER、SICK、SIKO

网友B(2008-10-12):
全自动合金圆锯片磨刀机/自动磨刀机/磨刀机/全自动合金圆锯片磨齿机/自动磨齿机/磨齿机

技术参数:
研磨 外 径:φ80-φ810mm 可定作生产最大研磨外径:φ2000mm
研磨 内 径:φ10-φ220mm
研磨 齿 数:1-999齿
齿 距:7-100mm
锯片 厚 度:8mm
主前角刃磨:负20至正40度
齿面摆角度:负15度至正15度
后角 刃 磨:6-45度
齿顶摆角度:负45度至正45度
刃磨 行 程:0-28mm(无级变速)
工作 速 度:20齿/分
砂轮 外 径:φ125mm
砂轮 内 径:φ32mm
砂轮 转 速:4800/分
冷却 装 置:50kl/分
总电 功 率:1.69kw
机器 净 重:960kg
装箱 毛 重:1100kg
机台 尺 寸:165×135×183cm
广州豪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先生 13719497900

祥情请登陆:www.haopaimy.com

网友C(2009-05-16):
急需您的这种用法,可是照以上网址已经打不开了,能发到我的E-mail里面吗?

E-mail:cyh37017@yahoo.com.cn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