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发电厂保安应急备用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2003-08-07):
1 发电厂保安应急备用电源介绍 发电厂保安应急备用电源是独立于主机交流电源之外的重要后备电源。所谓保安应急备用电源简称保安电源,就是为发电机组保安负荷供电的交流电源。保安负荷是指为保证机组安全,在发电机停机过程中和停机后一段时间内必须保持运行的负荷,包括APS热控电源、UPS交流电源、主机润滑油泵、主机盘车电机、顶轴油泵电动机电源以及事故照明电源等,一旦保安负荷断电则会引起发电机组主要设备损坏、自动控制失灵、并有可能延迟恢复供电的时间。机组正常运行时由0.38kV厂用电系统承担对保安负荷的供电,当机组出现故障停机及全厂交流电消失时,保安电源系统必须快速自启动,保证对保安负荷的供电,以确保安全停机和保证主机设备安全。 某电厂共有四台发电机组,每台300MW发电机组的保安电源系统由柴油发电机组为核心构成,主要包括:一台500kW快速自动柴油发电机组及其辅助设备冷却水、润滑油、燃油系统、压缩空气装置、加热装置等、配电开关组、控制及信号回路、继电保护装置、电测仪表。主机正常运行时分别由对应的0.38/0.22kV厂用段给保安段负荷供电,当全厂交流电源消失时,柴油发电机组应立即起动,并自动投入保安段,承担保安负荷的供电,从而保证发电机组能够安全地停机。 2 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 以自动化柴油发电机组为核心的保安应急备用电源,其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1 快速自动启动 当全厂交流电源消失时,柴油发电机组能快速自动启动、自动升速、升压、自动合闸,向保安段负荷供电。 2 自动停机 当全部厂用电恢复,经判断正常后,控制配电开关,完成备用电到厂用电的自动切换、然后控制柴油发电机组降速、怠速运行3分钟后自动停机。 3 自动保护 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润滑油压过低、发电机超速、电压异常故障,则紧急停机,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如果出现水温高、油温高故障。则发出声光报警信号,经过延时后,正常停机。 4 二次启动功能 机组有二次启动功能,若第一次启动不成功,经10秒延时后再次启动,二次启动中只要有一次成功,就按预先设置的程序往下运行;若连续二次启动均不成功,则被为启动失败,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5 自动应急投入 自动/手动转换开关在“自动”位置时,机组能自动维持应急启动状态。此时,机组的自动周期性预供油系统、油和水的自动加热系统、空压机自动启停控制、蓄电池的自动充电装置投入工作。 6 手动/自动两种操作模式 设置手动/自动工作方式选择,运行操作人员可以对机组启停操作方式进行选择。 7 就地/远程控制模式 设置就地/远程控制模式选择开关,运行操作人员可以从远方的中央控制室的上位机或就地控制柜上的触摸屏实现操作和监视,并设置就地控制级别高于远程控制。 8 远程HMI监视功能 监控系统以图形界面的方式显示工艺流程、被控对象的状态,可进行数据存档、显示与管理,将现场设备信息形象地反映给运行人员。 3 控制系统组成 要实现上述功能,控制系统由PLC触摸屏、上位机组成。每路保安电源用一套PLC和一台触摸屏进行就地控制,PLC通过现场总线与远方中控室的一台上位机连接组成监控系统,上位机可以采集PLC数据,并进行状态显示、设备控制及数据管理。 3.1 系统结构 3.2 硬件说明 1 在设计中选用SIEMENS公司的S7-200型PLC为现场 控制器,CPU单元选用的是CPU226。 2 CPU226通过EM277 Profibus-DP扩展模块连接到Profi- bus-DP现场总线。 3 触摸屏选用TP170A,通过MPI电缆与CPU226的RS485 通讯口连接。 4 上位机为带WinccV5.0版组态监控软件的西门子工控机。 3.3 软件说明 系统软件包括:PLC控制程序、Wincc上位机监控程序、TP170A触摸屏监控程序。 1 根据的保安电源控制流程和输入、输出分配表,编制出PLC控制的梯形图。 2 使用Wincc组态软件完成上位机监控程序和通信组态。 3 使用PrTool/ProV5.2软件对TP170A进行界面组态和通信组态。 4 结束语 1 采用PLC控制有很多优点,它采用模块结构和软件控制,从而省去了硬件开发工作;外围电路很少,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能力;由于它简单易行的可编程序功能,无须改变系统的外部硬件接线,便能改变系统的控制要求,使系统的“柔性”大大提高。 2 采用PLC与上位机组的监控系统综合了计算机和PLC的长处。计算机作为上位人机界面,进行全系统的监控与管理;PLC作为下位机实现可靠又有效的分散控制;在工程中大大缩短设计及施工周期还可以节省大量的管线材料,减少工程投资。 3 控制系统通过在发电厂的现场应用, 证实能够满足运行 要求,降低运行人员的工作量、使用方便、维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