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变人机界面的画面

楼主(2003-08-07):
我现在用的是F930GOT-BWD-C和FX2N,当我在触摸屏上改变画面时,第二个画面和第一个画面同时出现,如何让第二个画面覆盖第一个画面,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05-08-05):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有人機畫面編輯軟體嗎﹖有的話改邊windows畫面覆蓋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采用一些比较有技巧性的方法解决

网友D:
我想你是点击的连接地址有问题,才会出现你所说得问题

网友E:
朋友,能否告诉我人机画面编辑软件的名称吗?谢!

网友F:
我想你应该是通过PLC中的D0来切换画面的.利用FX-PCS-DU/WIN软件 创建的画面中默认D0是用来切换画面的.当D0等于几时就切换到几号画面.但是要注意以下事项: 以切换到画面2为例: MOV K2 D0 MOV K-1 D1 (注意) MOV K-1 D2 (注意)

网友G:
我在设计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在HMI软件设计时,有个选项就是下载本程序且清楚原来的程序后就好了。 如果有空,可以看看我自己的网站:plc.123ye.com或tckongzhi.123ye.com 也许你可以有点收获。并欢迎投稿。

网友H:
我用的是台达的HMI,是通过延时后向PLC的D0(HMI控制缓冲区)写入指定的页面,实现这个功能需要通过编写巨集指令

网友I:
利用觸摸屏內的開關轉換應該可以實現了

网友J:
你喲用的編程軟體是哪一個版本的啊 ?

网友K:
台达的HMI有的版本不稳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