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3-08-07):
我有一台三菱F930触摸屏,因有密码不能进入系统传送界面,现在不能对它写也不能读出画面,请指教如何写入我的画面。先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设定15级权限

网友B:
又欠设计者钱了吧?

网友B:
好象不行.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操作系统出问题了,你可以写入新的BIOS,然后再重新装操作系统,再传送画面,应该可以的!

网友D:
解密後就OK了,我有解密软件,可解各种PLC及人机的密码

网友E(2008-04-25):
楼主有软件供享呀`yangmuxi@163.com

网友F:
有解  密软件

QQ 59671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