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03-08-08):
各位师兄你们好,小弟常常听到WINCC,可不知道他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能否详细告知,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的组态软件

网友B:
是SIEMENS的上位监控软件

网友C:
它是大多数PLC的上位机监控组态软件

网友D:
请教一下,plc的程序和wincc的程序完成的任务划分有什么依据?

网友B:
一般来说,plc做为下位机实现对底层设备的逻辑、顺序控制和数据采集,wincc是用来向plc发送指令和接收、显示plc所采集的数据,他们是通过特有的驱动程序通讯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赐教,小弟做工控也有两年了,唯独不熟悉西门子,还有一问题请教各位,WINCC在和PLC通信时用的是那一个协议,是MPI协议吗?具体连接时都通过那一些部件来实现?小弟WING在青岛,希望有幸能够认识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