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响应速度

楼主(2003-08-08):
发送脉冲跟电机执行脉冲之间存在延迟导致实际电机走的距离跟发送脉冲决定的距离不一样。 伺服电机的速度频率响应能达到多少?负载的影响大吗?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家的伺服呀 松下在这一方面很好的 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 要买找我

楼主:
很遗憾,偶们用的是三菱的 你知道如何改进吗? 电机是半闭环调节编码器直接返回到电机中

网友A:
为什么编码器不返回到PLC中呢 发出的和实际的作比较 动态的调整每次发出的脉冲 要用伺服频率响应应该都是很快的 负载不同对应的伺服电机当然也不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