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怎么发数据给pc机?

楼主(2003-08-08):
本人刚刚接触plc,现遇到一个问题:用西门子的s7-200给计算机发数据时,用资料中给定的程序竟然出错。哪位高手给以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高手高手??

网友A:
我的原程序如下: 子程序0(初始化子程序): 。。。 MOVB 9,SMB30 ... 子程序1(发送子程序): LD SM0.0 MOVB 2,VB80 MOVW 22,VW81 XMT VB80,O 请问,哪儿不对阿??

楼主:
不一定没发,上位程序呢?

网友A:
上位程序我使用vb编的,请问你的qq是什么?我的是29358471,很想请教请教你啊

网友A:
我下到plc的程序是要发送数据给上位机,可是运行时,在micro/win32环境下,点击run时,出现错误是:An error occured when transmitting data to the PLC.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自由端口没设

网友A:
我设了: 子程序0(初始化子程序):   。。。   MOVB 9,SMB30   ... 这个设置难道不对吗?

网友A:
我知道了,自由端口模式下,不能进行监控,我是进行监控时出错的。现在用上位机的vb程序可以接收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你的初始化程序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C:
你用的联接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