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x6.0如何升级为fix7.0

楼主(2003-08-08):
各位老师: 我在维护一套正在运行的fix.0系统时,发现总出问题。我打算升级到fix7.0。我想现装好fix7.0之后,然后用原来fix6.0系统的fix32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覆盖一下可以么? 急盼答复。

网友A:
fix7.0在Win95、WinNT下运行很不稳定,在此环境下最好用FIX6.15.如果是Win98(但98本身不稳定),就用7.0。安装7.0后将所有原来PDB/PIC目录下的内容拷贝至相应目录,但LOCAL下的内容拷贝容易出问题。可以用SCU直接打开原来的.SCU,保存到新的LOCAL下就可以了。当然还要注意许多细节问题(如驱动程序的安装,运行环境的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