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 通讯请教

楼主(2003-08-08):
请教:F930与电脑通讯,接受数据时,总是说数据没找到,930端无响应。发送也无响应,为何??

网友A(2006-03-19):
设置通讯,下载线?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确认一下你编程电缆的好坏啊/??
再确认一下里面饿设置?!

网友C(2006-12-26):
COM口好坏.通讯线好坏.

楼主(2007-02-08):
自己的问题自己回答,哈哈,楼上的说得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GOT 的通讯端口坏了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D:
三菱GX8.26中文PLC软件已通过工控网审核,以下为下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