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opc读wincc里的变量

楼主(2003-08-08):
请问怎么作,或哪里有这样的文档,谢谢!

网友A(2002-09-24):
用WINCC作OPC server,其他用来读取的软件作client,若用EXCEL,VB,调用西门子的一个控件SOPCDAAuto.dll即可,在wincc的帮助文档里可找到例子程序,用VC也可以,但我直接用SOPCDAAuto.dll没有成功,也许是数据格式的问题,改用VB做了一个相应的控件,放在VC上用就可以了,有兴趣可联系:jimhuangcheng@hotmail.com

网友B:
很不错,来一份看一看可以吗?

网友C:
我也有兴趣:joseph_chan@163.com

网友D(2002-10-26):
我也有兴趣:ja_hu@163.com

网友E:
我也有兴趣,非常感谢你,可以给我一份吗:hkqlf@hotmail.com

网友F:
我也有兴趣:rex_wy@sina.com

网友G:
我也有兴趣:kelvinsdu@sina.com

网友H:
我也是!!! powercon@sina.com

网友I:
我也感兴趣。 我在手头的几个工程也需要与控制系统的OPC包接口,但在提供的VB例程中有两个数据类型IOPCServerDisp,及IOPCItemMgtDisp 在VB中找不到,HC116兄可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I:
我很感兴趣,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J(2002-11-30):
我也有兴趣:deukath@yahoo.com

网友K:
我页也有兴趣,谢谢Hobbytp@163.net

网友L:
我用Execel读取wincc变量成功了,首先你要在客户机安装opc通道, 然后在excel工具里添加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在Visual Basic编辑器添加代码即可。

网友M(2003-08-06):
roc-liup: 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N:
OPC Daauto.dll 是封装的一种自动接口。 各自产家喜欢把opcdaauto.dll 的源程序作少量修改如: 西门子,RS,kepware 等在dll中加入自已的名称以示区别。 使用其实不必找如 kep opc daauto.dll,只要有 opcdaauto.dll就可以了。 功能是一样的。 这个文件在我的网站上有下载。 http://tuolin2003.51.net 名称是 opc common dll文件. 用右键选中另存后,opccommon.exe.htm 改为 opccommon.exe 确定就行了.

网友O:
从WINCC里面读出数据应该不是很难,但要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写进WINCC的变量让他显示出来,又怎么做呢!!!

网友P(2008-02-23):
我非常感兴趣  谢谢能给我一份吗,急盼!我的邮箱是
yuling_wu@sohu.com   哪位大哥有opcdaauto.dll文件发给我可以吗?我找了好多地方找不到!!!!!!!!!!!!

网友Q:
下面引用由VB_wu在 2008-2-23 14:24:00 发表的内容:
  我非常感兴趣  谢谢能给我一份吗,急盼!我的邮箱是
yuling_wu@sohu.com   哪…
--------------------------------------------------------------------------------------------
自助资料库里有

网友R:
我想问问OPC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