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电流变化频繁

楼主(2003-08-08):
我使用西门子250千瓦变频器,流量正常,540正负8吨,但变频器电流变化厉害,最小252A,最大320A,不只是何原因,请高手执教。谢谢。

网友A(2003-06-30):
看一下压力变化是否与电流变化一致。

楼主:
压力正常,可能是变频器本身问题吗?我的泵是250千瓦,变频器也是250千瓦,是不是变频器小?

网友A:
请问变频器的品牌和型号?

楼主:
西门子,MIDIMASTER Eco.

网友A:
这到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是masterDrive就不会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容量选小了。至于电流振荡的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低速时期。如果高速时也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要检查反馈的设置,以及电流调节器的一些参数来减少振荡。

网友C:
你用变频是恒压供水吗?如果是,那么变频在最高限时还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网友D:
你怎么知道的“流量正常”?“流量正常”是什么概念?

楼主:
我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流量变化不大,但变频器电流成一个山包型,过一段时间后,又正常,但电流还是有震荡,不知何因,清高手指教。

网友E:
PID参数没设好。P值可能偏大。变频器没问题,电流变化时,频率变化吗?如果频率也变化就对了,可能参数没调到最佳,在细调一下。另外,ECO自动节能的自适应控制,电流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都正常,上面显示的都是瞬时值。

网友F(2003-08-03):
同意zhengZHENG意见.PID摻数调好就行

网友G:
ZHENGZHENG说的对

网友H:
同意zhengZHENG意见。

网友D:
能量是守恒的,电流大了,肯定有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负载变重了,流量和压力的乘积大约等于功率,而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还有其它无用的损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