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时间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3-08-08):
请教:有没有这种时间继电器:连接一个复位开关,当按下复位开关(给继电器瞬时复位信号),继电器动作,延时20秒后,继电器恢复初始;连接另外开关,接通开关(给继电器长效信号),继电器动作,延时5秒后,继电器恢复初始!

网友A:
松下电工定时器可以,请访问网站:http://www.eleva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