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一拖二,求助?!

楼主(2003-08-08):
请教各位:我现在用S7-200和西门子变频器做一拖二的恒压供水,先用变频启动一台水泵变速运行,当变速运行水泵的转速达到最大转速后,该水泵转换到工频电源后恒定运行;变频调速器则转换到另一台水泵,使之投入变速运行。请问这个切换过程中,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直接这样把负载脱开,变频器是否会出现报警?我总觉得这样做系统很不稳定,如何切换呢?如果等变频器完全停下,接触器再做切换,这总不行吧?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4-22):
切换时,先给停变频的信号,接触器吸合后,再给启动信号.

网友B:
如果直接切换的话,第二台泵等于说直接启动了,容量小还没事,容量大的的话启动电流会非常大,断路器肯定要跳掉!我认为由第一台切换到地二台时,由PLC通过中间继电器让变频器停一段时间后再启动,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楼主:
imgg:谢谢!给停变频的信号后,变频器原本连接1号泵,变频从给停信号到完全停止需要一段时间,等完全停止后,1号泵切换到工频,2号泵连接变频,调节。这样好像有问题吧?还是不等变频完全停止,直接切换,再给变频启动信号?这样的话,1号泵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变频器会不会有问题? LIYOUWEI:谢谢!还是这个问题,变频器给停信号后,未完全停止时把负载脱开,1号泵转为工频,这样变频会否给出故障?

网友C:
楼上: 都太麻烦啦!用DB-2000系列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用变量泵固定方式(直起型)接线图, "刀子" 告知电话及传真:变量泵固定方式(直起型)接线图可传真给你!!! 我们的TEL: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D:
楼上先生: 麻烦你给我也传真一份变量泵固定方式(直起型)接线图.谢谢! Tel:0579-2055507 Fax:0579-2055509 Liyaming

楼主:
谢谢LKR111兄! FAX:0571-88063806 裘

网友E:
为何不试试三垦变频器加供水基板,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www.sankenld.com.

网友C:
TO:楼上 我的用户单位负责人不让用日本的产品,用国产的做供水用户又不放心所以只好用欧洲的变频器,外加恒压供水控制器, 没办法!!! 如要恒压供水控制器请电:010-63336909

网友F:
日本鬼子刚刚又参拜完靖国神社,难道我们还要买日本人的变频器?!连他们都没忘记!

网友G(2003-07-28):
to LKR111,你们负责人和我们负责人一样,上我们公司推销日系产品的都被赶走!哈哈,要是我我也这样做

网友H:
to:LKR111 你留的电话都不存在怎么回事

网友I:
三垦变频器 需要任何技术服务,技术资料,请致电:13818778494 马成凯

网友J:
各位说的我怎么不懂啊! 变频器带的电机怎么切换到工频?不用考虑相位差带来的大电流吗?不会跳闸吗? 我只知道要做恒压供水,软起是少不了的,因为软起可以将电机切换到工频。

网友K:
刀子:不会。参数有一项,最低频关断;先断开变频起停控制线(实既上已关断了IGBT),在断开交流接触器是关键。 imgg:LIYOUWEI: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K:
刀子:不会。参数有一项,最低频关断;先断开变频起停控制线(实既上已关断了IGBT),在断开交流接触器是关键。 imgg:LIYOUWEI:说的都是对的。 恒压供水有三种。1,变频一拖一;2,变频一拖多。小功率可以,大功率要锁相器;3,变频+软起。

网友G:
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还没降到0,那么这个时候切换到另一台水泵,这台水泵是不是已变频器此时的频率开始启动?

网友L:
所有的方案理论上都不行,因为切换过程中相位不一样,而且对管网的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要第一台始终在变频下运转,到工频后给第二台启动信号,但不要变频切换。vacon有这样的方案,不需要用PLC控制。或者用VACON多主泵方案021-32201722

网友M:
用“急停信号”使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机自由停车(电机可能还在转动),此时切换就没问题!!这是普遍的方法!!大多变频器有此功能!!

网友N:
为什么两台都要变频那,在第一台水泵达到最大转速后启动第二台水泵,让第二台以工频运行,第一台作变频不行么,搞什么切换阿

网友M:
水量的可变化范围增大!!

网友O:
可采用VACON产品,该品牌系列产品可做到一拖五,所配水泵专用应用宏,可做到工频,变频的切换,并在运行中做到六台泵的自动循环变频切换,在我厂使用情况良好.

网友C:
YO:sdy 我的电话已改为:010-63539835,13911093205 LKR111

网友P(2006-05-25):
艾默升 TD2100 供水专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