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200V(三相)日本电机变频怎么处理?

楼主(2003-08-08):
我们碰到一个注塑机节电变频改造工程,对方的油泵电机是200V(三相)。换电机成本太高,客户也不予采用。请教高手有何良方?!不胜感谢!

楼主: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电话:0571-88058099 88058789 E-MAIL:zy_wxg@163.com

网友A:
采用单相入三相出的220V变频器控制。

楼主:
那普通380V三相变频器好直接用吗?或者要怎么处理?方便请留下电话

网友B:
输入电机的额定参数,应该能用,只是变频器容量要按电流选择了,

网友:
你的电机是多大?你可以直接选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的,如果客户的机器是在工作的话,他应该有220V电源。不然就将电机接法转为380V,据我的经验,用380V的机器节能和操作性能要好过220V机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普通的380V的变频器不知有没有办法直接使用。还要控制成本。希望提建议的朋友能和我们联系。或者联系联系方式。

楼主: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可用380V 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最高电压设为220V,问题是应根据电机电流大小,选取比电机功率大的变频器,我已看过很多人这样做!!

网友D:
以上问题较为简单,日本电机一般参数如下:额定电压 3相 200V 频率 60HZ 转速1720-1760左右. 将变频器基本频率设为114HZ,额定电压设为380V,上限频率设为60HZ.最大频率也设为60HZ即可.这样调到最大60HZ时变频器输出的就是200V的电压.变频器最好比电机功率大一个等级.QQ:89709245 021-54902218 上海华章电气 李惠锋

网友C:
李兄的方法有一个问题是V/F值偏小,电机力矩小,运行不能越过60HZ,我的方法基本频率还是50HZ。

网友A:
李工的方法比较可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那人格用我自己现有的变频器可以调试好吗?

网友C:
什么牌子??

网友E:
汪总你好,有些日本或台湾注塑机的油泵电机是200V的,同样功率下200V的电机要比380V的电流大,所以一般不能直接用380V的变频器去拖动200V的电机,虽然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让380V的变频器输出200V,但是其电流不够,毁损坏变频器。现我们可以给你做200V的变频器。无锡小马。

网友C:
毁损坏变频器???!!!那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F:
因是注塑机节电变频改造工程,要考虑成本。所以现有方案好像都不是很好。用单相入三相出的220V变频器成本太高。用三相380V要考虑电流要加大变频器。(将近一倍)将变频器基本频率设为114HZ V/F值偏小,电机力矩小。达不到工艺要求。 如不考虑成本最好采用单相入三相出的220V变频器